433遥控器刚开始有将近一公里的距离,用了一段时间后,仅仅剩下一二百米的距离

楼主(2025-08-07):
为什么某一个宝买的433遥控器,刚开始对码学习后使用的时候有将近一公里的距离,用了一段时间后,仅仅剩下一二百米的距离,使用的是9V电池,测量过电池电压都在9.5V左右,天线都重新固定过了,再测试还是达不到之前的那个距离,问客服说这是消耗品,解决不了。

网友A:
换个电池呢?实际上我换了电池,也是宝来的,刚换上好了几天,然后,还不如原来的,所以我认为就是电池的问题。

网友B:
使用环境有没有改变?发射频率有没有改变?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使用环境有没有改变?发射频率有没有改变?

同样的环境,使用一段时间后在同一个位置测试,然后就不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换个电池呢?实际上我换了电池,也是宝来的,刚换上好了几天,然后,还不如原来的,所以我认为就是电池的问 ...

还没更换,等买的电池回来了我再试试,再给你回复

网友C:
供电电压不稳或电源噪声会直接影响发射模块输出功率,只能说可能滤波电路不怎么好

网友D:
电池是A23还是6F的?
A23(圆柱形,正、负极在两端)标称是12V的,
6F(方形,正、负极在同端)标称是9V的。

网友D:
说错,是23A。。
一般遥控器用的是23A的。
或是两个13A串联(总电压约3V);
或是一个2032(标称3.0V)。
而6F常用在仪器仪表上的。6F体积有点大,一般不会用在遥控器上的。除非设计人脑部进水了。。
猜你的遥控器用的是23A的,里边是8个小电芯串联的,如果降到9V,那基本上是废了。

网友E:
我认为需要带载测下电池,如果你是取下来测电池电压会不准

楼主:
引用 网友D:
电池是A23还是6F的?
A23(圆柱形,正、负极在两端)标称是12V的,
6F(方形,正、负极在同端)标称是9V ...

9V的电池

楼主:
引用 网友D:
说错,是23A。。
一般遥控器用的是23A的。
或是两个13A串联(总电压约3V);

是一块9V的电池

网友F:
也有可能频率偏差太大。

网友D:
引用 楼主:
是一块9V的电池

如此看来,我真是见识少了。。

网友G:
9V电池的容量非常小,用了一段时间后内阻变大,甚至有些碳性电池在寿命结束前还会电压上升,一定要带负载测量电压

网友H:
大部分情况是换电池后再试 可能就OK了;

网友I:
用的多吗,以前看到过,使用次数多了程序会故意干些消耗品该干的事情。

网友J:
排除天线,电源,环境干扰问题,射频三极管老化了,但不排除有其他人长期违法占用了频道

网友K:
射频电子产品是消耗品?什么器件消耗这么快?调频电路频偏严重?

网友F:
感觉应该是频偏,用频谱测一下。

网友L:
感觉可能是出现新的干扰源了,换个环境再测下可以排除这个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