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路8位PWM合并为16位模拟DAC输出原理方法

楼主:
大家好! 把两个8位的PWM合并成16位输出模拟DAC电路图,
请问在编程方面需要单独控制两路PWM的占空比吗,请指点一下合并的原理和编程方法。谢谢大家。

网友A(2025-08-08):
这个电路好像不行:PWM只有高低电平 送到加法器 输出会出错。试试两路PWM分别DA 然后两个模拟量相加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这个电路好像不行:PWM只有高低电平 送到加法器 输出会出错。试试两路PWM分别DA 然后两个模拟量相加

这个有道理!

网友C:
两路PWM分别低通滤波后,再输入同相端?

网友D:
这个肯定有问题,假如每个是8bit, A+B最多是个512 。16位,需要乘法器运算才行。

网友E:
这个操作的目的和意义呢,如果单片机也是5V,运放电源是5V,两个PWM叠加也无法超过5V,如果增加控制精度,单片机和运放都是5V,PWM叠加,每个也不超过2.5V,每个PWM应该也只能是0-127调节,跟用一个PWM效果一样

网友C:
有一个实现原理,不知道对不对

网友F:
如果你的端口够多,可以用两个口比如P1P2去实现16位DAC,这是最简单的办法

网友G:
PWM直接RC输出是不是线性度不行啊,用专用的PWM转电压的芯片是不是精度线性度更好

网友A:
用3.3V的STC51单片机PWM做DA  两段积分滤波普通0805贴片1k-0.1uF+1k-0.1uF 分辨率4096 频率约48kHz,用四位半表测量记录  EXCEL计算比较、画线, 除过0、1、2和4094、4095这两端外  线性很好。用到KT0936B9收音机芯片做频率调谐效果很满意。

网友E:
没看懂这个原理,PWM应该是调节脉冲的占空比,跟周期有什么关系,而且PWM调节占空比,平均为电压后也就是0到VCC,两个PWM通道又如何进行叠加,并且增加分辨率,请大神指教

网友E:
引用 网友A:
用3.3V的STC51单片机PWM做DA  两段积分滤波普通0805贴片1k-0.1uF+1k-0.1uF 分辨率4096 频率约48kHz,用四位 ...

这个是单通道12位PWM吧

网友H:
8位需要1:256才行

网友H:
而且需要考虑低通后的带载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