摩托车左右后视镜正反面光敏电阻检测后车大灯开启防眩目功能

楼主:
摩托车左右后视镜正反面光敏电阻检测后车大灯开启防眩目功能(光敏电阻检测到光线后,ADC会变化,mcu采集到这个阈值后控制电路给镜子一个1.2V的电压,特殊材料的镜子得到电压后会变深色也就是开启了防眩目的功能),怎么调整正反面光敏电阻的ADC阈值?使得后车开灯的时候能正常的开启防眩目的功能,同时在白天、树荫底下、路灯、隧道、车库这些地方有自然光照射也不能开启防眩目的功能。也就是该亮的时候亮,不该亮的时候不能亮

网友A(2025-08-09):
在取值上有哪些好的方法可以实现该亮的时候亮,不该亮的时候不能亮。

网友B:
至少要两路传感器, 一组做基准,也就是检测环境光, 另一组做防眩目采集; 然后两路值做比较,差值达到阈值就开启 防眩目;  这个阈值是多少 当然得经过实际的模拟测试才知道,

网友C:
不容易,也不单纯,比较复杂多变。

网友A:
引用 网友B:
至少要两路传感器, 一组做基准,也就是检测环境光, 另一组做防眩目采集; 然后两路值做比较,差值达到阈 ...

本来就是差值啊  关键这个差值不好定

网友A:
引用 网友C:
不容易,也不单纯,比较复杂多变。

是的

网友D:
求详细讲解

网友E:
你不是应该有个黑夜几乎无光的标定值么

网友A:
引用 网友E:
你不是应该有个黑夜几乎无光的标定值么

愿闻其详

网友A:
有没有更好的传感器可以区分车灯和自然光的?比如自然光不亮,只有当车灯照射到一定的亮度才开启防眩目的功能?

网友A:
如果有区分自然光和车灯光线的传感器就很智能,应该就不会误触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