音频功放的中点伺服

楼主(2025-08-10):
中点,就是待机状态时的Uo,
这是纯直耦的系统,Uo为零 (地电位),Rʟ才能在待机时不会有任何电流进出,
把Uo接至Ao的反相输入端,就构成负反馈的基本格局,但是,Ao的同相输入端如果悬空,这负反馈就只是个摆设,
这电路,是 同相放大器,Ao的同相输入端,既是整机的输入端,也是令负反馈生效的关键端,通常,咱们会透过一个阻值不大不小的电阻,既能提供聊胜于无的接地,亦不至于令讯号源负荷太重。

楼主:
以运放为前置,大功率三极管为末级,乃功放的惯常作法,中点伺服,其实就是针对末级级的大环路负反馈,
单靠图腾柱也可充当放大器,虽然只有电流增益,基极是图腾柱唯一的输入端,待机时就需要把这输入端经电阻接地。
那么,中点伺服究竟是甚么玩意呢,以此图论,在待机状态时,跟常规用法无异,但Ao的同相输入端可直接接地,对Uo的锁定自然最给力,
当讯号从图腾柱基极输入后,Ao的角色就不再是前置,而是「模拟电感」,以Ao的单向化传输特性加上其模拟电感的「阻抗」,使讯号源不会带上额外负荷。

楼主:
把图腾柱的基极接地,可藉着 电压串联负反馈 锁定Uo,这是本级负反馈,
中点伺服,论原理其实也是本级负反馈,但因为Ao好歹也是一个级,所以也算是规模最小的大环路反馈,
无论Ao的角色是甚么,电路整体的架构无二,皆如图,分别只是Ao同相端接的是甚么,作为前置接的是讯号源,作为「模拟电感」接的是电气地(电源中点),把Ao部份复制一套,让两个Ao各司其职,整个功放就完全了,两个反馈环在实际电路中是互不相干的。

楼主:
功率=电压×电流
功率放大,就是把电压和电流都放大,
前置的作用就是,电压放大,标题图的做法,令Ao也成了跟随器,电压增益废了,起不到前置应有的作用,作为中点伺服者倒是称职,
中点伺服,就是让待机Uo跟电气地 (电源中点) 绑定,虚短,尤其是运放的虚短,用于绑定待机Uo,适合不过,Ao的反相端跟Uo直连,把同相端跟电气地也直连,Ao就会把图腾柱的基极电位锁定于令Uo为零的位置,这原理,跟反馈式串联稳压其实异曲同工。

楼主:
无论这功放是否引入中点伺服,都需要稳定在0V的待机电位,没异议吧?!
没有中点伺服,待机电位就靠前置来掤,原理自然就是大环负反馈,但是,前置的电压增益不允许埋没,那就只能透过电阻分压链来建构这道负反馈,如果以同相端为输入端,须透过电阻接地,
问题就在这里,无论功放的待机状态如何管控,本质上都可视之为 以电气地(电源中点)为基准的稳压器,反馈系数愈小,闭环增益 (电压增益) 愈高,但待机稳定度愈差,倘若同相端也透过电阻接地,就等于在基准上叠加阻抗,这个 系统参考点 就废了,前置的虚短並不因此而破坏,但不再保证能固守地电位,待机Uo就不够稳定了,
此乃一众功放的硬伤,纵然这前置是仪錶级的也掤不住,不过,我並非中点伺服的托儿,不认为 功放没中点伺服就活不成,那些功放设计师可不是吃干饭的,他们既往的作品,不仰赖中点伺服照样优秀。

楼主:
好难得电流源跟回授式串联稳压,皆非负反馈不为功,
有效的负反馈,必然虚短,但两种虚短有哪里不一样呢?!
就是电位的稳固性,两种电路的基准都是恒压元,但是,好难得电流源的虚短跟基准隔了个电阻,
你用此图的元件搭建这两种电路,拿电吹风指着其中一只三极管,冷热风轮着吹,看看哪个电路的Uo变化大,
如果改变负载,效果就更显著了,可以看到,稳压器的虚短纹丝不动,而好难得电流源的虚短,亦就是两个输入端 是一起被负载牵着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