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roteus仿真DTH11 读出来的温湿度一直是0怎么解决,在实物就能读出来

楼主:
#include "DHT11.h"
#include "delay.h"

//复位DHT11
void DHT11_Rst(void)
{
        DHT11_Mode(OUT);         //SET OUTPUT
        DHT11_Low;               //拉低DQ
        Delay_ms(8);            //主机拉低18~30ms
        DHT11_High;                         //DQ=1
        Delay_us(10);             //主机拉高10~35us
}

//等待DHT11的回应
//返回1:未检测到DHT11的存在
//返回0:存在
u8 DHT11_Check(void)
{
        u8 retry=0;
        DHT11_Mode(IN);//SET INPUT
    while (GPIO_ReadInputDataBit(DHT11_GPIO_PORT,DHT11_GPIO_PIN)&&retry<100)//DHT11会拉低40~80us
        {
                retry++;
                Delay_us(1);
        };
        if(retry>=100)return 1;
        else retry=0;
    while (!GPIO_ReadInputDataBit(DHT11_GPIO_PORT,DHT11_GPIO_PIN)&&retry<100)//DHT11拉低后会再次拉高40~80us
        {
                retry++;
                Delay_us(1);
        };
        if(retry>=100)return 1;
        return 0;
}

//从DHT11读取一个位
//返回值:1/0
u8 DHT11_Read_Bit(void)
{
        u8 retry=0;
        while(GPIO_ReadInputDataBit(DHT11_GPIO_PORT,DHT11_GPIO_PIN)&&retry<100)//等待变为低电平
        {
                retry++;
                Delay_us(1);
        }
        retry=0;
        while(!GPIO_ReadInputDataBit(DHT11_GPIO_PORT,DHT11_GPIO_PIN)&&retry<100)//等待变高电平
        {
                retry++;
                Delay_us(1);
        }
        Delay_us(40);//等待40us
        if(GPIO_ReadInputDataBit(DHT11_GPIO_PORT,DHT11_GPIO_PIN))return 1;
        else return 0;
}

//从DHT11读取一个字节
//返回值:读到的数据
u8 DHT11_Read_Byte(void)
{
        u8 i,dat;
        dat=0;
        for (i=0;i<8;i++)
        {
                dat<<=1;
                dat|=DHT11_Read_Bit();
        }
        return dat;
}

//从DHT11读取一次数据
//temp:温度值(范围:0~50°)
//humi:湿度值(范围:20%~90%)
//返回值:0,正常;1,读取失败
u8 DHT11_Read_Data(u8 *temp,u8 *humi)
{
        u8 buf[5];
        u8 i;
        DHT11_Rst();
        if(DHT11_Check()==0)
        {
                for(i=0;i<5;i++)//读取40位数据
                {
                        buf[i]=DHT11_Read_Byte();
                }
                if((buf[0]+buf[1]+buf[2]+buf[3])==buf[4])
                {
                        *humi=buf[0];
                        *temp=buf[2];
                }
        }
        else return 1;
        return 0;
}

//初始化DHT11的IO口
void DHT11_Init(void)
{
        GPIO_InitTypeDef  GPIO_InitStructure;
        RCC_APB2PeriphClockCmd(DHT11_GPIO_CLK, ENABLE);         //使能PA端口时钟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DHT11_GPIO_PIN;                                 //PA0端口配置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Out_PP;                  //推挽输出
        GPIO_InitStructure.GPIO_Speed = GPIO_Speed_50MHz;
        GPIO_Init(DHT11_GPIO_PORT, &GPIO_InitStructure);                                 //初始化IO口
        GPIO_SetBits(DHT11_GPIO_PORT,DHT11_GPIO_PIN);                                                 //PA0 输出高

        DHT11_Rst();  //复位DHT11
}

void DHT11_Mode(u8 mode)
{
        GPIO_InitTypeDef GPIO_InitStructure;

        if(mode)
        {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DHT11_GPIO_PIN;
                GPIO_InitStructure.GPIO_Speed = GPIO_Speed_50MHz;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Out_PP;
        }
        else
        {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DHT11_GPIO_PIN;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IN_FLOATING;
        }
        GPIO_Init(DHT11_GPIO_PORT, &GPIO_InitStructure);
}

网友A(2025-08-15):
上示波器看时序

网友B:
stm32的仿真与实物是不对应的,所以程序上面实物能读出来但是仿真无法读出。只有51单片机是可以实物仿真同步的

网友C:
我估计 可能是缺少有效上拉。

网友D:
实物成功了就行了,管仿真干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