湿度检测电路

楼主:
上面图片是我最近在做的项目,R1阻值检测探头,阻值都在MΩ级,现在搞不清楚R1阻值变化与R9输出电压的关系,仿真软件模拟出来结果跟实际电路测量结果基本上趋于一致,这个电路思考了两天也没有思路,求大佬解答。

网友A(2025-08-14):
R1越大,进入Q1集电极的电流越小,经后级放大后影响R9 的电压(u=i*r),两者呈负相关(R1 越大,R9 电压越低)

网友B:
引用 网友A:
R1越大,进入Q1集电极的电流越小,经后级放大后影响R9 的电压(u=i*r),两者呈负相关(R1 越大,R9 电压越 ...

它们之间的关系有办法推算出来吗,变化趋势是对的,但是我不知道该怎么去推导,因为要通过采集电压推算出来R1大致阻值,确认当前的湿度

网友A:
分压后电压为U1=【3.3*R5/(R4+R5)】-0.7,
进入到Q2的电流为I1=(V1-0)/(R6+R7+R8+R1)
放大后电流为I2=β1*β2*I1
得到电压U2=I2*R9

简单表示是这样的,但是实际上由于三极管的工作点会发生变化,R1和R9电压的关系也会动态变化,所以这个只是粗略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分压后电压为U1=【3.3*R5/(R4+R5)】-0.7,
进入到Q2的电流为I1=(V1-0)/(R6+R7+R8+R1)
放大后电流为 ...

这些我参考豆包了,但是现在仿真出来的数据Q2基极流入的电流很小,与Q1发射极出来的电流相差很多,单位量级相差很多,输入到Q2基极放大电流是在nA级别,Q1发射极电流是在uA,现在主要确定不了他们之间关系如何推导,仿真出来的数据和客户样机实测数据差的不多,主要现在需要推导关系,到时候需要程序推算R1的阻值,

网友A:
引用 网友B:
这些我参考豆包了,但是现在仿真出来的数据Q2基极流入的电流很小,与Q1发射极出来的电流相差很多,单位量 ...

明白了,
R1是探头,单片机检测放大器的输出电压(其实是R9的电压),通过R9的电压算出R1的阻值,最终得到湿度的大小。然后就是不知道放大倍数是多少嘛
但是在三极管的数据手册里,却没有给出uA相关的数据,也得不到uA级放大倍数的相关信息,

这样的话,只有通过实测数据来建立两者的关联才行啊,关系式没有具体数据也不好推导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明白了,
R1是探头,单片机检测放大器的输出电压(其实是R9的电压),通过R9的电压算出R1的阻值,最终得 ...

好的,谢谢

网友C:
为什么不直接用单片机ADC采集,精度不比这个高吗?成本低,电路也简单。

网友D:
U1A左边电路全删了就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