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没有懂净水器电路板的?

楼主:
事情是这样的,朋友的一个大流量无桶净水器,在他家的时候运行正常拿到我家就不能使用,故障是冲洗和缺水来回跳
研究了一下是我家的水压比他家的低,但是有桶的净水器可以正常使用
尝试了短接大流量净水器的低压开关 净水器可以正常运行,但是在停水
的时候机器会启动不停机,故障原因是大流量净水器在冲洗的时候会抽走
低压开关里的水 造成缺水的故障,正常制水的时候低压开关压力正常
思考了一下 可以给净水器检测低压开关一个延迟来解决。
净水器主板是这样的,用的A96T418GDN单片机,该怎么连接才能给单片机写程序呢?
或者有没有更好的方法?

网友A(2025-08-12):
水压的问题为什么不考虑加个增压泵,而考虑自己去重新写一个程序呢?

网友B:
从左往右第五六是连接的水泵,没看出来是怎么控制的,之前拆开的电路板都是有继电器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水压的问题为什么不考虑加个增压泵,而考虑自己去重新写一个程序呢?

装增压泵太麻烦了,热水器都可以正常使用,感觉还是程序的问题,邻居家的无桶净水器也可以正常使用,就是没有拆开看里面的构造

网友C:
看看有没有可以调节低压开关的控制压力设置

网友D:
低压开关一般都用调节触发阈值的螺丝,调一下那个试试吧

网友B:
引用 网友D:
低压开关一般都用调节触发阈值的螺丝,调一下那个试试吧

拔掉低压开关试了,冲洗的时候突然就断水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C:
看看有没有可以调节低压开关的控制压力设置

调到最低也不行,冲洗的时候直接断水

网友D:
引用 网友B:
拔掉低压开关试了,冲洗的时候突然就断水了

回复里没有提及拔掉低压开关,不明白你拔掉想表明什么?
你调低压开关之前做好记号,记清楚是顺时针转还是逆时针转,转了几圈,调了不行还能还原。
调低压开关目的是想找一个合适的点,实现停水时开关断开,冲洗时仍能保证开关闭合,而不是像现在这样,冲洗时水压低开关就断开。

网友B:
引用 网友D:
回复里没有提及拔掉低压开关,不明白你拔掉想表明什么?
你调低压开关之前做好记号,记清楚是顺时针转还 ...

拔掉低压开关是观察水流的大小,进水时的水压还挺大,当冲洗时低压开关这一路就完全没有水流了,短接低压开关开始制水,此时低压开关这一路水流恢复正常,因此调节低压开关压力阈值是不行的,问题就是在冲洗和制水切换的这一段时间,所以想写个延时,当机器开始制水时再检测低压开关的状态

网友D:
引用 网友B:
拔掉低压开关是观察水流的大小,进水时的水压还挺大,当冲洗时低压开关这一路就完全没有水流了,短接低压 ...

正常来说制水和冲洗时进水压力应该是一样的,找卖家要连接图排查一下有没有哪里接错了吧。
网上有废水比例阀卖,是安装在RO膜废水出口,通过限流来控制废水比,减少废水流量应该可以保持进水压力,但乱调节废水比可能会降低净水质量和缩短RO膜寿命。

网友E:
异想天开了,这种家电专用单片机,光是编程器估计都要几百块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