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stm32控制hc-06的教程,我自己搞ttl能亮,连接单片机就不亮了

楼主(2025-08-13):
我自己接ttl能亮,连接单片机就不亮了

网友A:
供电问题吧,没有电路没法判断

网友B:
1、看下是否按照模块的要求去接线了,我记得这个是有4脚和6脚的。有一些差异
2、看下电源是否接反了
3、看下电压是否是5V供电

网友C:
很简单,你用2个串口只拉接收线,接到电路板的发送接收,就可以全程监控室哪里问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