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光二极算电阻匹配

楼主:
根据说明书发光二极管最大电流20mA,压降3V,计算限流电阻为必须大于35,原理图采用1K电阻,根据分压原理电阻只有0.3V压降,这样算电流只有0.3mA,如果按2.6V算电流也只有0.7mA,感觉小的灯都不会亮。但是这个是人家的原理图,有点疑惑。

网友A(2025-08-13):
0.3V/1000Ω=0.0003A,3mA。算个数都算不明白

网友B:
哥们,500w的灯泡能亮瞎眼睛。,LED全功率亮起来也是很刺眼的,能看见光就好了,你又不是要照明。

网友C:
别人可能用的是红色LED,正向压降2V左右。

网友D:
你应该要看LED的VF,假设这个图用的LED是0603,VF是2V,那已经能点亮LED了,只是明亮度的问题。

网友E:
用1K限流电阻已经挺亮的了,有时候甚至觉得有点晃眼,所以3.3V我有时候用3K多的限流电阻。

网友F:
不会的,0.7mA乘以2.6v算出1.82功率,功率看着不大其实人眼已经觉得很亮了,不能单纯把亮度看作功率唷。

网友G:
5V电压10K限流电阻都很亮了。

网友H:
引用 网友E:
用1K限流电阻已经挺亮的了,有时候甚至觉得有点晃眼,所以3.3V我有时候用3K多的限流电阻。

那不是电流更小,1k我都觉得好小

网友H:
引用 网友A:
0.3V/1000Ω=0.0003A,3mA。算个数都算不明白

你再算下

网友H:
引用 网友D:
你应该要看LED的VF,假设这个图用的LED是0603,VF是2V,那已经能点亮LED了,只是明亮度的问题。

是绿或蓝的,就是上面图片上的VF

网友I:
如果是高亮的led,1mA就挺晃眼了

网友J:
电阻R2改470Ω在3.3V电压下大概3mA电流能点亮

网友E:
引用 网友H:
那不是电流更小,1k我都觉得好小

      那要看你这个LED是用来做什么的,如果用来照明或者作为外部指示灯,亮一点当然好,但如果只是用来做电路的状态指示灯,1ma都很亮了。前年我拆了一个别人的主板,发现他的指示灯用的10K限流电阻,当时觉得电流太小了,但实际使用中也能亮。后来发现这样蛮好,这种指示灯是给我们自己看的,一亮一灭闪烁代表系统正常工作,要是太亮了看一会眼睛就晃花了。,

网友K:
要实际测试确认亮度,一般3.3V用3K

网友L:
实际使用,0805贴片的LED 1K限流电阻真的很亮了!刺眼。LED技术进步了很多,不要死套从前的公式了

网友H:
引用 网友E:
那要看你这个LED是用来做什么的,如果用来照明或者作为外部指示灯,亮一点当然好,但如果只是用来 ...

确实是指示用的,说实再的还是要自己体验了才会知道,谢谢你的经历,能让我们能走快车

网友M:
现在基本上都是用超高亮的LED了,工作电流极低都可以发光看得清楚,我都是按1mA电流来计算使用的,不像老式二极管必须上20mA。

网友N:
实践时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很简单的电路你可以试一下,以我经验做指示灯是没问题的,点亮后管压降没你说的那么大,红绿指示肯定没问题,有些差点点的蓝光管子可能不太亮。

网友N:
引用 网友O:
现在基本上都是用超吡恋腖ED了,工作电流极低都可以发光看得清楚,我都是按1mA电流来计算使用的,不像老式 ...

老式发光管也不会那么大电流,带色发光管20mA基本已经是额定上限了。

网友P:
引用 网友A:
0.3V/1000Ω=0.0003A,3mA。算个数都算不明白

0.0003A=3mA?

网友J:
这个电流应该是3.3/1K=3.3ha。这个电流都能正常点亮了。一般5毫安就能达到亮度的八九十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