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个74HC161电路的问题

楼主:
老设备上有一片74HC161,发现不能正常工作,于是买了一片74HC161和74HC00,用洞洞板搭了一个电路,发现还是不能正常工作,与仿真的不符,主要问题是2脚接入4M时钟信号后11、12、13、14、15脚都是高电平,将7脚接入高电平后74HC161和74HC00都正常了,请大师指导,谢谢!

网友A(2025-08-15):
你的电路当Q0,Q1,Q2,Q3输出全部为1时,15脚(pin15)输出1电平,PIN7就得到 0 电平,161立刻保持。没毛病。你的电路设计目标是什么?这个要搞清楚。你可以用示波器看Q0波形,应该有一个计数过程然后保持。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你的电路当Q0,Q1,Q2,Q3输出全部为1时,15脚(pin15)输出1电平,PIN7就得到 0 电平,161立刻保持。没毛病。 ...

这是个老机器上的电路,现在是模拟电路与实际电路不符,在模拟电路中15脚输出的是方波信号,QA、QB、QC、QD输出的是时钟的分频信号,分别是时钟的1/2、1/4,1/8和1/16,但在实际电路中都是输出高电平,这就有点怪了,如果将7脚接入高电平,QA、QB、QC、QD输出就正常了。

网友C:
pin7是enable脚,要给high才行。你随便下载一份datasheet来看里面的时序图就清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