紫外线灯管发出的紫外线直接照射到日光灯管的内壁涂层上

楼主:
会发出可见光吗?

网友A(2025-08-15):
不会发出可见光的话你是怎么看到紫外线灯管发光的?

网友B:
会的,但白天基本看不见,小时候路灯的高压汞灯外层被顽童用弹弓打碎,恰好内层完好,路过的人身上的荧光色,货车的荧光条都能发光

网友C:
当然会,而且很明显

网友D:
引用 网友A:
不会发出可见光的话你是怎么看到紫外线灯管发光的?

紫外线灯管发出的紫外线可以用手机拍到发光

网友D:
引用 网友C:
当然会,而且很明显

我还没找到废日光灯管,不打破日光灯管隔着普通玻璃照射涂层不会看到可见光吧?

网友E:
记得以前买过灭菌用的紫外线的灯管,就是一根透明的硼玻璃管,两头灯丝清晰可见。

网友F:
引用 网友E:
记得以前买过灭菌用的紫外线的灯管,就是一根透明的硼玻璃管,两头灯丝清晰可见。

楼主的问题你看不懂?

网友D:
引用 网友E:
记得以前买过灭菌用的紫外线的灯管,就是一根透明的硼玻璃管,两头灯丝清晰可见。

硼玻璃管能透过紫外线吗?应该是石英管吧?普通玻璃在燃气灶上可以烧软化,而·石英管不能(石英管熔点很高)

网友G:
你要是在管子内部照X光那肯定会亮,从外面照会遇到他的玻璃的衰减,即使亮了也很难看的出来。紫外线灯的管子壳用的是石英玻璃,不是普通玻璃,那个壳不便宜。

网友G:
引用 网友B:
会的,但白天基本看不见,小时候路灯的高压汞灯外层被顽童用弹弓打碎,恰好内层完好,路过的人身上的荧光色 ...

以前擦除EPROM就用这个芯子干。现在那个芯片少了特征是上面有一个玻璃窗,写完了还要贴个隔离片防止紫外光意外擦除。

网友D:
引用 网友G:
你要是在管子内部照X光那肯定会亮,从外面照会遇到他的玻璃的衰减,即使亮了也很难看的出来。紫外线灯的管 ...

紫外灯管直接照射到打破的日光灯管内壁涂层上

网友E:
引用 网友D:
硼玻璃管能透过紫外线吗?应该是石英管吧?普通玻璃在燃气灶上可以烧软化,而·石英管不能(石英管熔点很 ...

我记得是高硼玻璃的紫外线灯管,只有8元一个根,40w的。透明的灯管,一开就发出幽幽的紫光,然后赶紧逃开。

网友H:
我没试过,但应该会发光,因为日光灯的荧光粉激发使用254nm的紫外光,与杀菌用的紫外线波长200-275基本一致。一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