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电源芯片型号,有原理图

楼主:
这是我根据实物画的原理图,芯片查询不到,估计是研磨后的编号

网友A(2025-08-15):
UC3842电源管理芯片

网友B:
常用的3842电源芯片

网友C:
具体型号难确定,只能框一个范围。

网友D:
这是1252A,电路原理一样的

网友D:
引用 网友A:
UC3842电源管理芯片

这是1252A参考一下

网友E:
引用 网友D:
这是1252A参考一下

谢谢,还是网络强大,网友中有强人

网友F:
这个明显不是UC3842系列的,但跟3842系列的很相似,稍加改动可以用3842代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