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位机驱动问题

楼主(2025-08-15):
一直搞不明白,API和SDK是什么。用单片机设计一款功能模块,上位机电脑如何调用模块的各种功能, 通过蓝牙或者USB通信,上位机安装模块的驱动程序怎么写,单片机程序要提供哪些接口。

网友A:
API是“Application Programming Interface”的缩写,是编程调用的接口。类似C中的对外的函数。

网友A:
SDK的全称为 Software Development Kit。 是软件开发包,通常SDK包含API.
蓝牙或usb应该有现成的通信小软件。至于一些个性化的需求那就要单独写功能了。

网友B:
这个没啥奥妙,属于通讯协议。上位机需要调用哪个模块就发那个的命令,比如发送"ABC"字符串,下位机收到ABC查表就可以知道调用了那个模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