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解电路的分压比,以及电阻R20,R21,R25的作用

楼主(2025-08-16):
求解电路图问题

网友A:
R25限流,R21采样

网友B:
R25和R21的取值查电压互感器手册,R20和R19分压。

网友C:
R25是电压互感器的限流电阻,这种互感器一般里面两个绕组匝数比是1:1,可以理解成变比为1的电流互感器.
也就是说一次侧的电流(输入)等于二次侧的电流(输出).这种互感器内阻一般是100Ω左右,在一次侧,因为串联电阻R25是15K,所以线圈内阻可以忽略不计,那么,输入信号电压在一次侧形成的电流可以认为是i = AV3/R25

R21是采样电阻,上面说过,互感器的输出电流等于输入电流,这个电流在R21上形成压降.
R20 R19 R30共同起作用,前级跟随器输出的参考电压(这个电压应该是ADC参考电压的一半),经过这个分压网络,在后极运放同相输入端侧将跟随器输出的直流偏置衰减到1/11跟互感器输出的交流信号叠加,相当于把负半周"抬起来",然后经过后级放大电路放大11倍,最终在后级运放输出端输出的是  交流信号幅值被放大11倍叠加了V_REF的信号,后面的R24 C11是低通滤波器,因为不知道你输入交流信号的频率范围,这里就不作分析了

网友D:
引用 网友C:
R25是电压互感器的限流电阻,这种互感器一般里面两个绕组匝数比是1:1,可以理解成变比为1的电流互感器.
也就 ...

R25 U8 R21 构成交流隔离,衰减电路,比值为500:1(即15k/30)
假如ac输入为ac500V,那么R1上的压降为ac1V。

网友D:
zmpt101为2mA/2mA的电流互感器,电流互感器压降约为0,R21的电流等于R25。因此R21的压降=AV3*30/15k=AV3/500。这3个元件构成了交流衰减隔离电路。
当AV3=0V时,运放输出电压为=V_REF/11*11=V_REF。
当AV3=-1V时,运放输出电压为=V_REF+1/11*11=V_REF+1。
当AV3=1V时,运放输出电压为=V_REF-1/11*11=V_REF-1。
因此,运放和前端电路构成了一个交流电压先衰减再平移的电路。表达式为V_REF-AV3/500。运放后级看似低通滤波,但由于有二极管U12的钳位作用,因此AC输入周期应远远大于R25*C11,例如50Hz,否则钳位不起作用。因此R11应该是起短路保护作用,电容为滤除杂波的作用。
波线图如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