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前辈,关于电容
关闭

楼主(2025-08-18):
市场上的那个叫做三元的牌子的电容好不好用 比如16V10uF0805的

网友A:
说的是陶瓷电容还是钽电容呢,如果是陶瓷电容,你要看这个公司的资产有多少,规模有多少,因为陶瓷电容器这个东西的质量和设备直接挂钩,如果是小公司,没几台设备,大多设备还是金属家具型的,那就不好说了。陶瓷电容器建议还是使用头部企业的。如果是消费品,廉价电路,就当我没说。

网友B:
主要看你的用途和需求。
原则上只要是这样的大厂都没有问题
现在国产的常用器件已经不错在是否可以。

网友B:
你选的这个原件注意没有电压余量,例如16V,就一定是16V以下应用,大于15就有自己考虑安全性。

网友C:
关心牌子之前你应该先关心这个电容是np0还是x7r还是y5v吧!

网友D:
引用 网友C:
关心牌子之前你应该先关心这个电容是np0还是x7r还是y5v吧!

10UF还谈什么np0

网友D:
个人感觉,有品牌的国产件现在都还可以吧,就是耐压等参数多留点余量就OK,当然要求搞得高的产品当我没说

网友E:
个人认为,把参数多留一点余量的话,国产的也可以。

网友F:
这取决于应用,应用对安全性还是质量至关重要?因此,您应该考虑品牌名称。

楼主:
当然是品质最重要啊,应用是10V的。

网友G:
一般这种贴片式的电容基本都问题不大,只要在耐压值范围内使用就行

网友C:
就算买不起10u的np0,x7r比y5v好太多你不能不承认吧,何况还有更垃圾的z5u。