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电池稳定放电电路

楼主:
使用一个四串铅酸锂电池给两个用电器供电,需要在电池电压小于13V时断开给用电器供电,大于13V时才打开。想使用比较器去做这个电路,但是比较器的输出电流太小了,不知道怎么解决。求大佬指点,感激不尽!

网友A(2025-08-18):
比较器只是作为一个开关信号不就行了,不参与负载电路.开关管可以用大功率MOS管.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比较器只是作为一个开关信号不就行了,不参与负载电路.开关管可以用大功率MOS管.

感谢回复!请问有典型电路么,谢谢!

网友C:
试试这个电路,如果需要大功率输出把MOS管可以换成继电器,运放随便找一个,供电耐压合适的就行。

网友B:
引用 网友C:
试试这个电路,如果需要大功率输出把MOS管可以换成继电器,运放随便找一个,供电耐压合适的就行。

好的谢谢您!手头有个LM358,现在就试一下,感谢。

网友D:
后面好说,关键这个四串铅酸锂电池不懂啊,宁王和BYD也表示不会做啊

网友E:
引用 网友B:
好的谢谢您!手头懈鯨M358,现在就试一下,感谢。

此电路有缺陷,加上回差电路,就OK了。电流一般的话直接继电器,皮实!但要考虑继电器供电,最好用常开.

网友F:
纯比较器不是很合适,因为当负载断开,电压回升又打开,形成震荡

网友B:
引用 网友F:
纯比较器不是很合适,因为当负载断开,电压回升又打开,形成震荡

请问改成施密特触发器可以么,我是洞洞板也挺好弄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D:
后面好说,关键这个四串铅酸锂电池不懂啊,宁王和BYD也表示不会做啊

锂电池很难伺候么请问,我老板突发奇想要搞太阳能+电池这种供电,我是真的不会搞

网友B:
引用 网友E:
此电路有缺陷,加上回差电路,就OK了。电流一般的话直接继电器,皮实!但要考虑继电器供电,最好用常开.

感谢您回复!我是很小功率的太阳能供电,怕带不动继电器 ,另外请问改成带回差的是不是有公式去计算加的电阻的阻值?谢谢!

网友G:
引用 网友B:
感谢您回复!我是很小功率的太阳能供电,怕带不动继电器 ,另外请问改成带回差的是不是有公式去计算加的 ...

wwweeworldcomcn/tools/chizhibijiaoqi.html
滞回比较器网上有专门的计算器,电池应用的话推荐用双阈值比较器CN312

网友H:
窗口比较器,但是很容易在阀值附近振荡起来

网友E:
引用 网友B:
感谢您回复!我是很小功率的太阳能供电,怕带不动继电器 ,另外请问改成带回差的是不是有公式去计算加的 ...

感谢12楼已给方案,简单应用,运放就用358或324就可以。如果做产品用的话估计还有些问题需要考虑和完善。还有就是你说的电池问题,是铅酸电池还是锂电池等你要搞清楚

网友B:
引用 网友G:
滞回比较器网上有专门的计算器,电池应用的话 ...

好的,谢谢!

网友I:
要解决比较器输出电流不足的问题,最常用的方法是在比较器和负载之间增加一级驱动电路,比如使用三极管或MOS管来扩流。以下是一个具体的电路方案:  ### 电路设计思路 1. 用比较器监测电池电压(四串铅酸电池标称14.4V,13V为保护阈值) 2. 比较器输出通过三极管/MOS管驱动继电器或大电流开关 3. 加入迟滞特性防止电压在阈值附近频繁切换  ### 推荐电路     ### 元件选择建议 - 如果用电器总电流小于1A,可直接用2N2222驱动小型继电器 - 若电流较大(1-10A),建议用IRF540等MOS管,导通电阻小,发热少 - 继电器选择带常闭触点的,确保断电时默认断开 - 可在继电器两端并联续流二极管(1N4001)保护开关管  ### 调试要点 1. 先不接用电器,测试电压阈值是否准确 2. 调整R1/R2比例可以精确设定保护电压 3. 测试电池电压下降到13V时是否能可靠断开 4. 确保电路自身功耗尽可能小(建议<1mA)  这个方案成本低(所有元件总成本不超过10元),且能有效解决比较器输出电流不足的问题,适合铅酸电池供电系统使用。

网友J:
引用 网友D:
后面好说,关键这个四串铅酸锂电池不懂啊,宁王和BYD也表示不会做啊

我也有点蒙,有可能是4串锂电池,3.7x4=14.8V,满电16.8V。

网友K:
引用 网友C:
试试这个电路,如果需要大功率输出把MOS管可以换成继电器,运放随便找一个,供电耐压合适的就行。

1和7之间加个大电阻构成滞回hysteresis,绝大多数实用比较器电路都要有滞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