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LM3581放大输出达不到计算值如何修改

楼主:
LM358 10倍放大,输入端输入500MV 输出端达不到5000MV的问题,如何解决

网友A(2025-08-19):
你这个不是轨到轨运放,电源才5付,输出怎能达到5付

网友B:
把5V改成9V

网友C:
我也有这个问题,我不会仿真,是用的打样的板子做出来,结果没有放大作用,也不知道哪儿的问题

网友D:
提高LM358的供电电压

网友E:
LM358不是轨到轨输出运算放大器,解决办法是将LM358的供电改成6.5V以上就可以输出5000mV了

网友F:
LM358不是轨到轨输出放大器,实际5V供电,输出一般在0.3~3.8V之间,要么换轨到轨放大器,要么加大供电电源

网友G:
你的电源电压才5v,你让它输出5V,太为难358了吧,就算他是轨至轨的芯片,也达不到真正的5V啊!!起码里面还有个半导体压降啊你把电源增加到10V试试

网友H:
LM358不是轨到轨输出,要么换成轨到轨的运放,要么增加输入电压

网友I:
把运放电源电压提高(查看数据手册,参数VOH,VOL),运放输出端不要直接接电容。

网友J:
+5V供电改为+12V,1K电阻去掉试试。

网友K:
电源电压5V,,,输出永远不会到达5V.

网友L:
引用 网友K:
电源电压5V,,,输出永远不会到达5V.

按板子设计看,供给电压是5v供电,是不是按1023/5=204.6,1000ma电流时输出4v 如果计算ADC读取到的数值是204.6*4=818.4,这样计算线性是不是误差比较大,

网友C:
我用12V供电的,但是负压比较小,只有-1.9V,是用单片机输出一个矩形波然后二极管加电容弄出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