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自己设计的一个电路板,没有办法烧录

楼主:
请大佬们帮忙看看
通过排针供电时小灯是亮的,
但当我用type-c供电时就都不亮了,
并且与其插在一个拓展器上的设备都会没电,
且把RXD和TXD与USB-TTL连接时,
软件仍然没有办法检测到单片机

屏幕截图 2025-08-18

屏幕截图 2025-08-18

网友A(2025-08-19):
是不是C口没焊好,插上C口都不亮,看着是短路了。看看是不是C口焊接的问题

网友B:
1.检查一下晶振振荡与否;如果不震荡那就换一下那两个22PF的电容,换成33pF试试(大概率是振荡的,这步可以忽略)
2.把你的串口线里面的GND单独挑出来,点击上位机的《下载编程》按钮后再插入GND,就可以下载程序了

网友C:
1,typec两个引脚的正负极弄反了,
2,stc89c52rc 下载时需要冷启动即:MCU断电,,电脑ISP软件点击下载按钮后,再给MCU上电.

附 2P typec母座图(来源于网络)

网友D:
这说明肯定是TYPE-C的插座供电部分短路了,由于电路图和PCB因画法不标准,因此看不出来具体情况。首先TYPE-C插座因用途不同封装众多,你用的是6P的吗?电路图想要简要,至少也得标出TYPE-C的引脚,其次,你这用的是两脚直插的TYPE-C插座,有这种插座吗?就算仅仅是供电用的也至少是6P的,并且TYPE-C插座是双面随意插的,各种引脚都有两套,在引出线那要做对应的并联。

网友D:
发完帖特意去搜索了一下,还真有2pin的TYPE-C插座,并且楼主的接线并没有错(不排除厂家不同有可能引脚颠倒),如果不确定正负,最好断开PCB上TYPE-C的电源引出脚(有多余的插座直接插上测量),然后插电测量一下。

网友D:
再次搜索,可以确定厂家不同引出脚也不同,前面提供的接法是韩国韩荣的,在立创商城上的编号是C2848624,下面这个是首韩的,编号是C30167321,对比二图,可以发现都是弯插4固定脚2引脚的,但是引脚就是相反的。

网友E:
没有5.1K下拉电阻

网友F:
3.0和3.1需要接上拉电阻

网友B:
还有一种情况是这个TYPE-C接口只有一面是有触点的

网友B:
注意一下这个东西,好神奇  还有这样设计TYPE-C的

网友G:
把RXD和TXD与USB-TTL连接时,
软件仍然没有办法检测到单片机,板子供电正常的话,就是共地有问题了

网友H:
用TYPE-C供电时,测一下单片机的电压是不是反了。

网友I:
不是,你这个烧进去的程序是什么初始状态呀,要是都亮肯定就g了,usb肯定带不了呀,一般就500ma的带载能力,高点也就1A,你这一个灯都多少了还有就是usb有对应的电路,符合才会有,不是做了直接插上就有的

网友J:
这个是一个很简答的51单片机图,看起来烧录引脚也没问题,不存在无法烧录的情况。如果无法烧录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检查:
1、单片机的RX对应接烧录器的TX,单片机的TX对应烧录器的RX
2、是否装了CH340的驱动
3、检测到串口后,单片机信号需要选对
4、此款单片机烧录器需先断电,然后点击烧录,再上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