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AD系列产生的PCBDOC文件格式探密

楼主(2025-08-19):
要编一个软件,来读取.PCBDOC文件,
实现脱离AD环境,对PCB文件的改写一些参数==,
比如改变板上的某个器件的参数,在不打开AD的情形下,直接修改。。
关键点是如何去解析这个PCBDOC的文件格式?

网友A:
这个可是商用级别的秘密,立创就有很好的解析PCB文件能力,小公司就不要想了

网友B:
授权的软件 你这不好弄啊

网友C:
这和反编译难度相当了吧?难。

楼主:
引用 网友B:
授权的软件 你这不好弄啊

是不好整。。
也因为这个是小众需求,所以网络上没有搜到任何有用的信息。。
我最初设想是能通过这个自制软件,实现更改元件参数、打印PCB走线图、打印贴板焊板图、以及一些简单的PCB文件处理,比如解散所有元件、解散铺地成线条、删除网络、删除规则等等。
总而言之,因为必需把最终的PCB文件交付给客户,能不影响检修电路用的,又能防止客户过于简单地就能逆向PCB、SCH等等,所以才有了这个想法。。。

网友D:
引用 楼主:
是不好整。。
也因为这个是小众需求,所以网络上没有搜到任何有用的信息。。
我最初设想是能通过这个自 ...

你这不是简单了,是实现了一整套PCB软件的核心功能。

出gerber胶片文件给客户就好了啊。

或者你把pcbdoc另存为ASCII的编码模式自己用记事本打开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D:
你这不是简单了,是实现了一整套PCB软件的核心功能。

出gerber胶片文件给客户就好了啊。

"另存为ASCII的编码模式" !!!

好主意,初步看懂一点点内容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