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M1821250CT6屏的背景如何变为空白

楼主(2025-08-19):
// 清屏
void LCD_Clear(void)
{
    unsigned int i;
    LCD_SetPos(0, 0);
    for(i=0; i<1024; i++)  // 128x64/8=1024
    {
        //LCD_WriteData(0x00);
                LCD_WriteData(FONT8x8[0][0]);
    }
}

网友A:
参考一下12864屏的操作

网友B:
是不是没有初始化

网友C:
没有写清屏代码吧

网友D:
你这清屏代码也没问题啊
把FONT8x8[0][0]换成0x00试试,

楼主:
这个问题已解决,是屏的初始化参数没设正确,谢谢各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