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各位大师,初学的我这里做个串口通讯实验,显示的数据和需要的不一样。请指教....

楼主:
(无正文)

网友A(2025-08-20):
你应该把大概的思路和想要的以及实际的现象给描述下呀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你应该把大概的思路和想要的以及实际的现象给描述下呀

利用12864 把串口接收到的HEX数据显示出来时,只有0xff和0x00显示是对的,其它全对不上,还没规律

网友C:
我觉得,是不是你12864的驱动库函数有问题啊,举个例子,我是用tm1652数码管的时候,是有一个每个数字显示时数码管的点亮的段码数组的,你可以检查一下那个。。当然还有可能是你数码管是不是有问题啊,共阴共阳?

网友D:
引用 网友B:
利用12864 把串口接收到的HEX数据显示出来时,只有0xff和0x00显示是对的,其它全对不上,还没规律

把串口接收到的HEX数据转ASCII码。

网友E:
波特率不对吧

网友F:
1、排查波特率是否匹配的上
2、将HEX转为字符串看下是什么数据,是否是自己想要的数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