恒压恒流电路调节问题

楼主:
有老哥能帮我分析下这个电路图吗,网上抄到的。为什么左下角的两个红色led会亮啊,哪里形成闭合回路了

网友A(2025-08-21):
这个是稳压稳流自动转换指示电路,该电路运放具体工作原理网上讨论很多,意见不是太统一。我的理解是两个运放是差动放大状态,稳压、稳流同一时间只有一个在工作,对应运放输出低电平,即稳压工作时稳压指示灯亮,稳流工作时稳流指示灯亮。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这个是稳压稳流自动转换指示电路,该电路运放具体工作原理网上讨论很多,意见不是太统一。我的理解是两个运 ...

那切换之后灯是怎么亮的呢,指示灯两端最多只有电压没有电流为什么会亮啊

网友C:
指示灯两端有电压经过电阻就会有电流会亮,如果运放输出高电平则不会有电压差,反之,运放输出低电平就有电压差,回路在运放内部,这基础要补补。

网友B:
引用 网友C:
指示灯两端有电压经过电阻就会有电流会亮,如果运放输出高电平则不会有电压差,反之,运放输出低电平就有电 ...

放大器的输出端口也能进电流吗,不是只能作为输出的口使用么

网友D:
根据需要调一下JP2/3就可以了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放大器的输出端口也能进电流吗,不是只能作为输出的口使用么

运放输出端口当然是有电流输入和输出的,输出端口和电流的输入不矛盾!建议将模拟电路中运放的内容多学习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