振镜电机驱动-寻找队友

楼主(2025-08-21):
我已经画好了PCB,也贴了两片回来,现在需要寻找队友一起调试板子。需要购买振镜电机。
1.LM3886:用于驱动振镜执行部件,提供高功率、高保真的放大能力,确保振镜的快速响应与精准控制。

2.ESP32-S3:实现无线数据传输(WiFi/BLE),负责控制显示屏数据刷新,并辅助采集电流数据,作为远程人机交互的接口。

3.STM32F407:作为核心控制器,负责下发振镜摆动指令,进行位置检测反馈处理,实现系统主控逻辑。

4.INA240:高精度电流检测芯片,用于实时采集执行单元工作电流,配合控制器进行系统监控与反馈调节。

网友A:
你这是用放大器驱动吗?

网友A:
你这是用放大器驱动? 我之前做个手持焊, 用的DRV8870, 通过两个电感, 也可以驱动电机摆动, 用PID控制的,

网友A:
可以一起交流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这是用放大器驱动? 我之前做个手持焊, 用的DRV8870, 通过两个电感, 也可以驱动电机摆动, 用PID控制的,

控制振镜电机比较复杂一些 里面由模拟部分电路和数字部分电路,振镜电机的应用还是比较多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一起交流一下

可以呀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这是用放大器驱动吗?

是LM3886功放去推动振镜电机,运放去做的PID,里面的比较复杂,现在只是让电机运动起来,由于个人时间和经费不足,不能进行下一步深入

网友A:
引用 楼主:
是LM3886功放去推动振镜电机,运放去做的PID,里面的比较复杂,现在只是让电机运动起来,由于个人时间和 ...

用H桥驱动电路很简单的, 成本也很低. 我们有量产, 用在手持焊上面够用了, 用更精密的产品上面可能不行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H桥驱动电路很简单的, 成本也很低. 我们有量产, 用在手持焊上面够用了, 用更精密的产品上面可能不行

您那个带的电机镜片不知大小如何,我这个带的电机镜片比较大,主要用在激光焊接上面,有2KW,4KW的激光。我的这个也量产的 现在是我想把驱动和控制做在一个板子上,加上WiFi功能,屏幕功能。

网友B(2025-09-20):
这如果是个企业项目,没有10个W 一般人不会接,  如果只是DIY项目,精度要求都不高, 那随便玩玩即可;

网友A:
引用 楼主:
您那个带的电机镜片不知大小如何,我这个带的电机镜片比较大,主要用在激光焊接上面,有2KW,4KW的激光。 ...

电机不一样可以调参数都可以适配的

网友A:
引用 网友B:
这如果是个企业项目,没有10个W 一般人不会接,  如果只是DIY项目,精度要求都不高, 那随便玩玩即可;

企业项目拉, 量产了, 出货再用了. 焊接用够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