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源晶振使用方法

楼主(2025-08-22):
有源晶振EMC标准设计电路,如果对EMC要求不高,可以去掉L1磁珠及C1负载电容,只保留电源输入端的去耦电容,取0.1uf即可,输出端保留输出电阻,约10Ω~27Ω。
  有源晶振的典型电路说明如下:
  1、电源端磁珠L1与电容C2、C3构成LC滤波电路。
  2、关于输出端串联的电阻的作用, 串电阻是为了减小反射波,避免反射波叠加引起过冲。有时,不同批次的板子特性不一样,留个电阻位置便于调整板子状态到最佳。如无必要串电阻,就用0Ω电阻连接。

其中Tri-state为三态控制引脚,
连接到VCC/VDD:三态引脚可以直接连接到电源电压(如3.3V),以确保晶振输出频率的稳定性。
悬空处理:如果不需要三态功能,可以选择将三态引脚悬空。
控制输出:在三态功能下,逻辑高时输出支持,逻辑低时输出禁用,允许输出引脚处于高阻抗状态。
电源滤波:在连接电源时,建议使用电容和电感构成的PI型滤波网络,以确保信号质量。
出于阻抗匹配(减小回波干扰及导致的信号过冲。只要阻抗不匹配,都会产生信号反射,即回波)的考虑,有源晶体的输出阻抗通常都很低,一般在几百欧以下,而信号源的输入端在芯片内部结构上通常是运放的输入端,由芯片的内部电路与外部的无源石英晶体构成谐振电路(使用有源晶体后就不需要这个晶体了),这个运放的输出阻抗都在兆欧以上。 一般这个输出电阻可以串27Ω左右。

有源晶振的具体作用如下:
(1)可以减少谐波,有源晶体输出的是方波,这将引起谐波干扰,尤其是阻抗严重不匹配的情况下,加上电阻后,该电阻将与输入电容构成RC积分平滑电路,将方波转换为近似正弦波,虽然信号的完整性受到一定影响,但由于该信号还要经过后级放大、整形后才作为时钟信号,因此,性能并不受影响,该电阻的大小需要根据输入端的阻抗、输入等效电容,有源晶体的输出阻抗等因素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