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控CN3795太阳能MPPT放电异常求助

楼主(2025-08-22):
某一个宝13块钱买了个主控CN3795的太阳能MPPT控制器,用一个18V6W的太阳能板给12V锂电池充电,锂电池通过一个分压模块带了5V1W和12V0.3W的两个用电器,MPPT的输出电压调的是电池商家给的BAT满电电压:12.6V。现在出现的问题是,我的电池满电状态下,能带这三个负载正常工作12个小时,但是一接上太阳能板和MPPT控制器,反而耗电特别快,一个小时就能跑1V电。
我看了太阳能的主控芯片手册,如韵的CN3795,除了睡眠模式有说明会因为漏电流耗电池的电外,没有其他说明了,求助各位大佬解惑这是什么原因导致的电池异常放电,谢谢!

网友A:
我大量使用CN3795,没有遇到过问题。你用电流表测量下充电板与电池的电流看看,不接太阳能电池时,板子消耗电流不会大于30uA(还是没有防倒灌的情况)。

网友B:
CN3795我没用过,CN3768 CN3767 CN3722倒是用过大量,跟沙发一样,从来没遇到过问题.考虑到你是某一个宝上买的模块,参考手册上的官方电路,看看有没有图上的D1,如果没有D1,倒是有可能在太阳能板无光的情况下,电池BAT经过采样电阻Rcs,MOS M1的体二极管,再到太阳能板形成回路

网友C:
得看你买的板子的图纸,是不是没有隔离二极管。 这颗芯片很稳定,2019时,在家休息时 我自己做的 24小时无人值守自动充放电 太阳能庭院灯,到今天为止 已经连续工作了4年,稳得很,  此芯片外围简单,自己稍微分析一下就能找到是什么问题。

网友B:
去某一个宝上搜了下,发现PCB上只有1个二极管,应该是电感的序流二极管,你在模块和电池正极间串个SS34之类的二极管试试

网友D:
自己在太阳能板与控制板之间串个PMOS管试试,MOS管G极用CN3795的一脚控制。

楼主:
引用 网友B:
CN3795我没用过,CN3768 CN3767 CN3722倒是用过大量,跟沙发一样,从来没遇到过问题.考虑到你是某一个宝上买的 ...

你好,感谢回复!我参考了如韵提供的典型电路,我买的板子上是有防倒灌的D1的,商家用的是SS54

楼主:
引用 网友B:
去某一个宝上搜了下,发现PCB上只有1个二极管,应该是电感的序流二极管,你在模块和电池正极间串个SS34之类的 ...

您好,感谢回复!我串了一个1n5819上去,有改善但不多。

楼主:
引用 网友D:
自己在太阳能板与控制板之间串个PMOS管试试,MOS管G极用CN3795的一脚控制。

好的,谢谢!我手头有一个IR5305,应该是够用的

网友B:
引用 楼主:
您好,感谢回复!我串了一个1n5819上去,有改善但不多。

试试在模块接电池正极端子串一只二极管,再串个万用表,万用表打到电流档,接上太阳能板,当太阳能板有光时,如果工作正常,应该是给电池在充电.然后试试让太阳能板无光,注意观察万用表读数符号,如果正常的话,因为模块跟电池间串了二极管,应该基本没有反灌电流,在试试拿掉二极管,看看反灌电流读数

楼主:
引用 网友B:
试试在模块接电池正极端子串一只二极管,再串个万用表,万用表打到电流档,接上太阳能板,当太阳能板有光时, ...

感谢您回复!实测确实没有倒灌,现在怀疑是太阳能板功耗太小的缘故导致的充电效率低下和太阳能放电异常

网友E:
又有防反罐二极管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