取出充电宝输出电压给发热手套

楼主(2025-08-23):
想做一个极简单的方案。如果直接诱充电宝的9V,是不是只要诱芯片就可以?带载能力只取决于充电宝本身?我想直接9V取出来供给手套发热丝。有没有带限流的(设定2A)外围极简单的,因为是做到线材里面。。最好这个诱充电宝电压的小板够小,因为元件够少才能做到线材里面去。帮忙推荐一下这种受电端的sink芯片?应该不是source或者DRP这种芯片吧?

充电宝TYPEC C口输出经过DC线给发热手套供电示意图.pdf

网友A:
很多芯片可以做,CH224在立创开源用得最多

楼主:
引用 网友A:
很多芯片可以做,CH224在立创开源用得最多

好的  谢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