均流电路增加过流保护电路设计,求助

楼主:
上图简化后的示意图,想在此图基础上增加过流(15A)保护功能。IN电压范围6~66V,OUT电压范围为0~60V。ADJ调节R114压降,控制mosfet开度。R110 R134为均流电阻,在7.5A时压降为0.15V,要想使三极管动作需要叠加0.45V。
下图为过流保护示意图,

这图有个缺陷,执行保护动作用了2个8550,按理应只用1个。假如是多个均流,这缺陷就更明显了。

设R134压降为u0
保护管Vbe=Vbe=u0+(2.5-u0)*R2/(R1+R2)=u0+2.5*R2/(R1+R2)-u0*R2/(R1+R2)
暂时忽略u0*R2/(R1+R2),应能实现。

求助各位,帮我完善这设计,或有类似芯片更好。

网友A(2025-08-23):
三极管改为431,三极管输入阻抗低于431,且431高输入阻抗则可并归多路信号,很容易用简单电阻隔离。

网友B:
三极管改为431的难点是如何把R134电压转换成以ADJ为基准的信号。假如有类似7905现对于7805这类关系的431就好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三极管改为431,三极管输入阻抗低于431,且431高输入阻抗则可并归多路信号,很容易用简单电阻隔离。

谢谢你的建议。我用pnp管模拟类似的电压器件,应该能达到要求。
通过可调电阻R2调节各支路过流保护值。过流执行器件由q1 r2 r7构成,各支路共用一套执行器件。
我不会画仿真图,求哪位大神抽时间帮忙画下。
想分析下:
vin和adj在变化时过流保护值是否一致。
IN-3V这个网络时候可以接到gnd上,省去tl431这部分电路。
电路是否还有隐藏的bug。

网友A:
如果看431内部电路图,就知道如何变化极性,其内部就是荔枝。

网友C:
BJT Vbe有-2.2mV/K的温度系数,电流越大越热,Vbe越小,Ib越大,大电流的管子恶性循环就烧了。所以多管并联必须给e极加小电阻垫高Vbe。

MOSFET的Rds是正温度系数的,多管并联电流会自动平衡,你的第一图就莫名其妙,后面引申出来的图就没有讨论价值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C:
BJT Vbe有-2.2mV/K的温度系数,电流越大越热,Vbe越小,Ib越大,大电流的管子恶性循环就烧了。所以多管并联 ...

莫名其妙是不是你认为只有bjt才需要均流电阻,mosfet不需要均流电阻?
我知道并认可你提到的知识点,但实际工程中mosfet并联普遍使用了均流电阻,这其中是否有你我所忽略的知识点。
mosfet要不要均流电阻,这个问题可以另外讨论。
本帖讨论的是利用现有的均流电阻增加硬件过流保护,弥补软件保护速度慢的缺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