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L151 DMA+UART空闲中断收发数据

楼主(2025-08-24):
#ifndef __BSP_UART_H
#define __BSP_UART_H

#define USART1_TX_LEN 1024
#define USART1_RX_LEN 1024

#define USART2_TX_LEN 1024
#define USART2_RX_LEN 1024

#define USART3_TX_LEN 1024
#define USART3_RX_LEN 1024

void Uart1_Init(void);
void Uart1_DMA_TxConfig(uint8_t TransSize);
void Uart1_DMA_RxConfig(void);

void Uart2_Init(void);
void Uart2_DMA_TxConfig(uint8_t TransSize);
void Uart2_DMA_RxConfig(void);

void Uart3_Init(void);
void Uart3_DMA_TxConfig(uint8_t TransSize);
void Uart3_DMA_RxConfig(void);

#endif
//接收缓存区
uint8_t Uart1_Rx_Flag;//接收到数据请求标志
uint8_t Uart1_Rx_Buf[USART1_RX_LEN];//接收缓冲,最USART1_RX_LEN个字节
//发送缓存区
uint8_t Uart1_Tx_Buf[USART1_TX_LEN];//发送缓冲,最USART1_TX_LEN个字节

uint16_t Uart1_ReceiveSize;

//接收缓存区
uint8_t Uart2_Rx_Flag;//接收到数据请求标志
uint8_t Uart2_Rx_Buf[USART2_RX_LEN];//接收缓冲,最USART1_RX_LEN个字节
//发送缓存区
uint8_t Uart2_Tx_Buf[USART2_TX_LEN];//发送缓冲,最USART1_TX_LEN个字节

uint16_t Uart2_ReceiveSize;

//接收缓存区
uint8_t Uart3_Rx_Flag;//接收到数据请求标志
uint8_t Uart3_Rx_Buf[USART3_RX_LEN];//接收缓冲,最USART1_RX_LEN个字节
//发送缓存区
uint8_t Uart3_Tx_Buf[USART3_TX_LEN];//发送缓冲,最USART1_TX_LEN个字节

uint16_t Uart3_ReceiveSize;
/**
  * @brief  Configures the UART1.
  * @param  None
  * @retval None
  */
static void UART1_Configuration(void)
{
        GPIO_InitTypeDef  GPIO_InitStructure;
        USART_InitTypeDef USART_InitStructure;

        RCC_AHBPeriphClockCmd(RCC_AHBPeriph_GPIOA, ENABLE);//使能GPIOA时钟

        //打开 UART 时钟
        RCC_APB2PeriphClockCmd(RCC_APB2Periph_USART1, ENABLE);
        //Enable DMA1 clock
        RCC_AHBPeriphClockCmd(RCC_AHBPeriph_DMA1,ENABLE);

        GPIO_PinAFConfig(GPIOA,GPIO_PinSource9,GPIO_AF_USART1);
        GPIO_PinAFConfig(GPIOA,GPIO_PinSource10,GPIO_AF_USART1);
        //USART1_TX   PA9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9;

        GPIO_InitStructure.GPIO_Speed = GPIO_Speed_40MHz;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AF;        //复用推挽输出
        GPIO_InitStructure.GPIO_OType = GPIO_OType_PP;
        GPIO_Init(GPIOA, &GPIO_InitStructure); //初始化PA9

        //USART1_RX          PA10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10;
        GPIO_Init(GPIOA, &GPIO_InitStructure);  //初始化PA10

        //配置串口硬件参数
        USART_InitStructure.USART_BaudRate = 115200;//波特率
        USART_InitStructure.USART_WordLength = USART_WordLength_8b;
        USART_InitStructure.USART_StopBits = USART_StopBits_1_5;
        USART_InitStructure.USART_Parity = USART_Parity_No ;
        USART_InitStructure.USART_HardwareFlowControl = USART_HardwareFlowControl_None;
        USART_InitStructure.USART_Mode = USART_Mode_Rx | USART_Mode_Tx;
        USART_Init(USART1, &USART_InitStructure);
}

/**
  * @brief  Configures the UART2.
  * @param  None
  * @retval None
  */
static void UART2_Configuration(void)
{
        GPIO_InitTypeDef  GPIO_InitStructure;
        USART_InitTypeDef USART_InitStructure;

        RCC_AHBPeriphClockCmd(RCC_AHBPeriph_GPIOA, ENABLE);//使能GPIOA时钟

        //打开 UART 时钟
        RCC_APB1PeriphClockCmd(RCC_APB1Periph_USART2, ENABLE);
        //Enable DMA1 clock
        RCC_AHBPeriphClockCmd(RCC_AHBPeriph_DMA1,ENABLE);

        GPIO_PinAFConfig(GPIOA,GPIO_PinSource2,GPIO_AF_USART2);
        GPIO_PinAFConfig(GPIOA,GPIO_PinSource3,GPIO_AF_USART2);
        //USART2_TX   PA2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2;

        GPIO_InitStructure.GPIO_Speed = GPIO_Speed_40MHz;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AF;        //复用推挽输出
        GPIO_InitStructure.GPIO_OType = GPIO_OType_PP;
        GPIO_Init(GPIOA, &GPIO_InitStructure); //初始化PA2

        //USART2_RX          PA3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3;
        GPIO_Init(GPIOA, &GPIO_InitStructure);  //初始化PA3

        //配置串口硬件参数
        USART_InitStructure.USART_BaudRate = 115200;//波特率
        USART_InitStructure.USART_WordLength = USART_WordLength_8b;
        USART_InitStructure.USART_StopBits = USART_StopBits_1_5;
        USART_InitStructure.USART_Parity = USART_Parity_No ;
        USART_InitStructure.USART_HardwareFlowControl = USART_HardwareFlowControl_None;
        USART_InitStructure.USART_Mode = USART_Mode_Rx | USART_Mode_Tx;
        USART_Init(USART2, &USART_InitStructure);
}
/**
  * @brief  Configures the UART3.
  * @param  None
  * @retval None
  */
static void UART3_Configuration(void)
{
        GPIO_InitTypeDef  GPIO_InitStructure;
        USART_InitTypeDef USART_InitStructure;

        RCC_AHBPeriphClockCmd(RCC_AHBPeriph_GPIOB, ENABLE);//使能GPIOB时钟

        //打开 UART 时钟
        RCC_APB1PeriphClockCmd(RCC_APB1Periph_USART3, ENABLE);
        //Enable DMA1 clock
        RCC_AHBPeriphClockCmd(RCC_AHBPeriph_DMA1,ENABLE);

        GPIO_PinAFConfig(GPIOB,GPIO_PinSource10,GPIO_AF_USART3);
        GPIO_PinAFConfig(GPIOB,GPIO_PinSource11,GPIO_AF_USART3);
        //USART3_TX   PB10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10;

        GPIO_InitStructure.GPIO_Speed = GPIO_Speed_40MHz;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AF;        //复用推挽输出
        GPIO_InitStructure.GPIO_OType = GPIO_OType_PP;
        GPIO_Init(GPIOB, &GPIO_InitStructure); //初始化PB10

        //USART3_RX          PB11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11;
        GPIO_Init(GPIOB, &GPIO_InitStructure);  //初始化PB11

        //配置串口硬件参数
        USART_InitStructure.USART_BaudRate = 115200;//波特率
        USART_InitStructure.USART_WordLength = USART_WordLength_8b;
        USART_InitStructure.USART_StopBits = USART_StopBits_1_5;
        USART_InitStructure.USART_Parity = USART_Parity_No ;
        USART_InitStructure.USART_HardwareFlowControl = USART_HardwareFlowControl_None;
        USART_InitStructure.USART_Mode = USART_Mode_Rx | USART_Mode_Tx;
        USART_Init(USART3, &USART_InitStructure);
}

/**
  * @brief  初始化CPU的USART1串口硬件设备
  * @param  None
  * @retval None
  */
void Uart1_Init(void)
{
        NVIC_InitTypeDef NVIC_InitStructure;

        UART1_Configuration();

        //设置中断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 = USART1_IRQn;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PreemptionPriority = 3;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SubPriority = 0;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Cmd = ENABLE;
        NVIC_Init(&NVIC_InitStructure);

        //配置串口中断
        USART_ITConfig(USART1, USART_IT_RXNE, DISABLE);
        USART_ITConfig(USART1, USART_IT_TC,   DISABLE);
        USART_ITConfig(USART1, USART_IT_TXE,  DISABLE);

        USART_ITConfig(USART1, USART_IT_IDLE, ENABLE);//使能IDLE中断

        USART_Cmd(USART1, ENABLE);
        USART_ClearFlag(USART1, USART_FLAG_TC);//清发送完成标志,Transmission Complete flag
}
/**
  * @brief  初始化CPU的USART2串口硬件设备
  * @param  None
  * @retval None
  */
void Uart2_Init(void)
{
        NVIC_InitTypeDef NVIC_InitStructure;

        UART2_Configuration();

        //设置中断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 = USART2_IRQn;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PreemptionPriority = 3;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SubPriority = 0;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Cmd = ENABLE;
        NVIC_Init(&NVIC_InitStructure);
        //配置串口中断
        USART_ITConfig(USART2, USART_IT_RXNE, DISABLE);
        USART_ITConfig(USART2, USART_IT_TC,   DISABLE);
        USART_ITConfig(USART2, USART_IT_TXE,  DISABLE);

        USART_ITConfig(USART2, USART_IT_IDLE, ENABLE);//使能IDLE中断

        USART_Cmd(USART2, ENABLE);
        USART_ClearFlag(USART2, USART_FLAG_TC);//清发送完成标志,Transmission Complete flag
}
/**
  * @brief  初始化CPU的USART3串口硬件设备
  * @param  None
  * @retval None
  */
void Uart3_Init(void)
{
        NVIC_InitTypeDef NVIC_InitStructure;

        UART3_Configuration();

        //设置中断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 = USART3_IRQn;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PreemptionPriority = 3;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SubPriority = 0;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Cmd = ENABLE;
        NVIC_Init(&NVIC_InitStructure);
        //配置串口中断
        USART_ITConfig(USART3, USART_IT_RXNE, DISABLE);
        USART_ITConfig(USART3, USART_IT_TC,   DISABLE);
        USART_ITConfig(USART3, USART_IT_TXE,  DISABLE);

        USART_ITConfig(USART3, USART_IT_IDLE, ENABLE);//使能IDLE中断

        USART_Cmd(USART3, ENABLE);
        USART_ClearFlag(USART3, USART_FLAG_TC);//清发送完成标志,Transmission Complete flag
}

//
void Uart1_DMA_TxConfig(uint8_t TransSize)
{
        DMA_InitTypeDef  DMA_InitStructure;
        NVIC_InitTypeDef NVIC_InitStructure;

        DMA_DeInit(DMA1_Channel4);

        //DMA外设USART1基地址
        DMA_InitStructure.DMA_PeripheralBaseAddr = (uint32_t)(&USART1->DR);
        //DMA内存基地址
        DMA_InitStructure.DMA_MemoryBaseAddr = (uint32_t)Uart1_Tx_Buf;
        //外设作为数据传输的目的地
        DMA_InitStructure.DMA_DIR = DMA_DIR_PeripheralDST;
        //DMA通道的DMA缓存的大小
        DMA_InitStructure.DMA_BufferSize = TransSize;
        //外设地址寄存器不变
        DMA_InitStructure.DMA_PeripheralInc = DMA_PeripheralInc_Disable;
        //内存地址寄存器递增
        DMA_InitStructure.DMA_MemoryInc = DMA_MemoryInc_Enable;
        //数据宽度为8位
        DMA_InitStructure.DMA_PeripheralDataSize = DMA_PeripheralDataSize_Byte;
        //数据宽度为8位
        DMA_InitStructure.DMA_MemoryDataSize = DMA_PeripheralDataSize_Byte;
        //工作在正常模式
        DMA_InitStructure.DMA_Mode = DMA_Mode_Normal;
        //DMA通道 x拥有高优先级
        DMA_InitStructure.DMA_Priority = DMA_Priority_High;
        //
        DMA_InitStructure.DMA_M2M = DMA_M2M_Disable;

        //根据DMA_InitStruct中指定的参数初始化DMA的通道
        DMA_Init(DMA1_Channel4, &DMA_InitStructure);

        DMA_ITConfig(DMA1_Channel4, DMA_IT_TC, ENABLE);
        //使能 USART DMA TX 请求
        USART_DMACmd(USART1, USART_DMAReq_Tx, ENABLE);

        //使能 DMA Stream 中断通道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 = DMA1_Channel4_IRQn;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PreemptionPriority = 2;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SubPriority = 0;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Cmd = ENABLE;
        NVIC_Init(&NVIC_InitStructure);

        //Enable DMA1_Channel4
        DMA_Cmd(DMA1_Channel4, DISABLE);
}
//
void Uart2_DMA_TxConfig(uint8_t TransSize)
{
        DMA_InitTypeDef  DMA_InitStructure;
        NVIC_InitTypeDef NVIC_InitStructure;

        DMA_DeInit(DMA1_Channel7);

        //DMA外设USART1基地址
        DMA_InitStructure.DMA_PeripheralBaseAddr = (uint32_t)(&USART2->DR);
        //DMA内存基地址
        DMA_InitStructure.DMA_MemoryBaseAddr = (uint32_t)Uart2_Tx_Buf;
        //外设作为数据传输的目的地
        DMA_InitStructure.DMA_DIR = DMA_DIR_PeripheralDST;
        //DMA通道的DMA缓存的大小
        DMA_InitStructure.DMA_BufferSize = TransSize;
        //外设地址寄存器不变
        DMA_InitStructure.DMA_PeripheralInc = DMA_PeripheralInc_Disable;
        //内存地址寄存器递增
        DMA_InitStructure.DMA_MemoryInc = DMA_MemoryInc_Enable;
        //数据宽度为8位
        DMA_InitStructure.DMA_PeripheralDataSize = DMA_PeripheralDataSize_Byte;
        //数据宽度为8位
        DMA_InitStructure.DMA_MemoryDataSize = DMA_PeripheralDataSize_Byte;
        //工作在正常模式
        DMA_InitStructure.DMA_Mode = DMA_Mode_Normal;
        //DMA通道 x拥有高优先级
        DMA_InitStructure.DMA_Priority = DMA_Priority_High;
        //
        DMA_InitStructure.DMA_M2M = DMA_M2M_Disable;

        //根据DMA_InitStruct中指定的参数初始化DMA的通道
        DMA_Init(DMA1_Channel7, &DMA_InitStructure);

        DMA_ITConfig(DMA1_Channel7, DMA_IT_TC, ENABLE);
        //使能 USART DMA TX 请求
        USART_DMACmd(USART2, USART_DMAReq_Tx, ENABLE);

        //使能 DMA Stream 中断通道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 = DMA1_Channel7_IRQn;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PreemptionPriority = 2;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SubPriority = 0;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Cmd = ENABLE;
        NVIC_Init(&NVIC_InitStructure);

        //Enable DMA1_Channel
        DMA_Cmd(DMA1_Channel7, DISABLE);
}
//
void Uart3_DMA_TxConfig(uint8_t TransSize)
{
        DMA_InitTypeDef  DMA_InitStructure;
        NVIC_InitTypeDef NVIC_InitStructure;

        DMA_DeInit(DMA1_Channel2);

        //DMA外设USART1基地址
        DMA_InitStructure.DMA_PeripheralBaseAddr = (uint32_t)(&USART3->DR);
        //DMA内存基地址
        DMA_InitStructure.DMA_MemoryBaseAddr = (uint32_t)Uart3_Tx_Buf;
        //外设作为数据传输的目的地
        DMA_InitStructure.DMA_DIR = DMA_DIR_PeripheralDST;
        //DMA通道的DMA缓存的大小
        DMA_InitStructure.DMA_BufferSize = TransSize;
        //外设地址寄存器不变
        DMA_InitStructure.DMA_PeripheralInc = DMA_PeripheralInc_Disable;
        //内存地址寄存器递增
        DMA_InitStructure.DMA_MemoryInc = DMA_MemoryInc_Enable;
        //数据宽度为8位
        DMA_InitStructure.DMA_PeripheralDataSize = DMA_PeripheralDataSize_Byte;
        //数据宽度为8位
        DMA_InitStructure.DMA_MemoryDataSize = DMA_PeripheralDataSize_Byte;
        //工作在正常模式
        DMA_InitStructure.DMA_Mode = DMA_Mode_Normal;
        //DMA通道 x拥有高优先级
        DMA_InitStructure.DMA_Priority = DMA_Priority_High;
        //
        DMA_InitStructure.DMA_M2M = DMA_M2M_Disable;

        //根据DMA_InitStruct中指定的参数初始化DMA的通道
        DMA_Init(DMA1_Channel2, &DMA_InitStructure);

        DMA_ITConfig(DMA1_Channel2, DMA_IT_TC, ENABLE);
        //使能 USART DMA TX 请求
        USART_DMACmd(USART3, USART_DMAReq_Tx, ENABLE);

        //使能 DMA Stream 中断通道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 = DMA1_Channel2_IRQn;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PreemptionPriority = 2;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SubPriority = 0;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Cmd = ENABLE;
        NVIC_Init(&NVIC_InitStructure);

        //Enable DMA1_Channel
        DMA_Cmd(DMA1_Channel2, DISABLE);
}
//
void Uart1_DMA_RxConfig(void)
{
        DMA_InitTypeDef  DMA_InitStructure;

        //DMA1的通道配置
        DMA_DeInit(DMA1_Channel5);

        //DMA外设USART1基地址
        DMA_InitStructure.DMA_PeripheralBaseAddr = (uint32_t)(&USART1->DR);
        //DMA内存基地址
        DMA_InitStructure.DMA_MemoryBaseAddr = (uint32_t)Uart1_Rx_Buf;
        //内存作为数据传输的目的地
        DMA_InitStructure.DMA_DIR = DMA_DIR_PeripheralSRC;
        //DMA通道的DMA缓存的大小
        DMA_InitStructure.DMA_BufferSize = USART1_RX_LEN;
        //外设地址寄存器不变
        DMA_InitStructure.DMA_PeripheralInc = DMA_PeripheralInc_Disable;
        //内存地址寄存器递增
        DMA_InitStructure.DMA_MemoryInc = DMA_MemoryInc_Enable;
        //数据宽度为8位
        DMA_InitStructure.DMA_PeripheralDataSize = DMA_PeripheralDataSize_Byte;
        //数据宽度为8位
        DMA_InitStructure.DMA_MemoryDataSize = DMA_MemoryDataSize_Byte;
        //工作在正常模式
        DMA_InitStructure.DMA_Mode = DMA_Mode_Normal;
        //DMA通道 x拥有中优先级
        DMA_InitStructure.DMA_Priority = DMA_Priority_Medium;
        //
        DMA_InitStructure.DMA_M2M = DMA_M2M_Disable;

        //根据DMA_InitStruct中指定的参数初始化DMA的通道
        DMA_Init(DMA1_Channel5, &DMA_InitStructure);
        //使能 USART DMA RX 请求
        USART_DMACmd(USART1, USART_DMAReq_Rx, ENABLE);

        DMA_ITConfig(DMA1_Channel5,DMA_IT_TC,ENABLE);
        //Enable DMA1_Channel5
        DMA_Cmd(DMA1_Channel5,ENABLE);

}

//
void Uart2_DMA_RxConfig(void)
{
        DMA_InitTypeDef  DMA_InitStructure;

        //DMA1的通道配置
        DMA_DeInit(DMA1_Channel6);

        //DMA外设USART1基地址
        DMA_InitStructure.DMA_PeripheralBaseAddr = (uint32_t)(&USART2->DR);
        //DMA内存基地址
        DMA_InitStructure.DMA_MemoryBaseAddr = (uint32_t)Uart2_Rx_Buf;
        //内存作为数据传输的目的地
        DMA_InitStructure.DMA_DIR = DMA_DIR_PeripheralSRC;
        //DMA通道的DMA缓存的大小
        DMA_InitStructure.DMA_BufferSize = USART2_RX_LEN;
        //外设地址寄存器不变
        DMA_InitStructure.DMA_PeripheralInc = DMA_PeripheralInc_Disable;
        //内存地址寄存器递增
        DMA_InitStructure.DMA_MemoryInc = DMA_MemoryInc_Enable;
        //数据宽度为8位
        DMA_InitStructure.DMA_PeripheralDataSize = DMA_PeripheralDataSize_Byte;
        //数据宽度为8位
        DMA_InitStructure.DMA_MemoryDataSize = DMA_MemoryDataSize_Byte;
        //工作在正常模式
        DMA_InitStructure.DMA_Mode = DMA_Mode_Normal;
        //DMA通道 x拥有中优先级
        DMA_InitStructure.DMA_Priority = DMA_Priority_Medium;
        //
        DMA_InitStructure.DMA_M2M = DMA_M2M_Disable;

        //根据DMA_InitStruct中指定的参数初始化DMA的通道
        DMA_Init(DMA1_Channel6, &DMA_InitStructure);
        //使能 USART DMA RX 请求
        USART_DMACmd(USART2, USART_DMAReq_Rx, ENABLE);

        DMA_ITConfig(DMA1_Channel6,DMA_IT_TC,ENABLE);
        //Enable DMA1_Channel
        DMA_Cmd(DMA1_Channel6,ENABLE);

}

//
void Uart3_DMA_RxConfig(void)
{
        DMA_InitTypeDef  DMA_InitStructure;

        //DMA1的通道配置
        DMA_DeInit(DMA1_Channel3);

        //DMA外设USART1基地址
        DMA_InitStructure.DMA_PeripheralBaseAddr = (uint32_t)(&USART3->DR);
        //DMA内存基地址
        DMA_InitStructure.DMA_MemoryBaseAddr = (uint32_t)Uart3_Rx_Buf;
        //内存作为数据传输的目的地
        DMA_InitStructure.DMA_DIR = DMA_DIR_PeripheralSRC;
        //DMA通道的DMA缓存的大小
        DMA_InitStructure.DMA_BufferSize = USART3_RX_LEN;
        //外设地址寄存器不变
        DMA_InitStructure.DMA_PeripheralInc = DMA_PeripheralInc_Disable;
        //内存地址寄存器递增
        DMA_InitStructure.DMA_MemoryInc = DMA_MemoryInc_Enable;
        //数据宽度为8位
        DMA_InitStructure.DMA_PeripheralDataSize = DMA_PeripheralDataSize_Byte;
        //数据宽度为8位
        DMA_InitStructure.DMA_MemoryDataSize = DMA_MemoryDataSize_Byte;
        //工作在正常模式
        DMA_InitStructure.DMA_Mode = DMA_Mode_Normal;
        //DMA通道 x拥有中优先级
        DMA_InitStructure.DMA_Priority = DMA_Priority_Medium;
        //
        DMA_InitStructure.DMA_M2M = DMA_M2M_Disable;

        //根据DMA_InitStruct中指定的参数初始化DMA的通道
        DMA_Init(DMA1_Channel3, &DMA_InitStructure);
        //使能 USART DMA RX 请求
        USART_DMACmd(USART3, USART_DMAReq_Rx, ENABLE);

        DMA_ITConfig(DMA1_Channel3,DMA_IT_TC,ENABLE);
        //Enable DMA1_Channel
        DMA_Cmd(DMA1_Channel3,ENABLE);

}
/*
*********************************************************************************************************
*        函 数 名: DMA1_Channel4_IRQHandler
*        功能说明: 串口1在DMA方式下的发送中断
*        形    参: 无
*        返 回 值: 无
*********************************************************************************************************
*/
void DMA1_Channel4_IRQHandler(void)
{

        if(DMA_GetITStatus(DMA1_IT_TC4)==SET) //UART Trans Complete
        {
                DMA_ClearFlag(DMA1_FLAG_TC4);
                //DataHold=0;
                DMA_Cmd(DMA1_Channel4, DISABLE);
        }
}
/*
*********************************************************************************************************
*        函 数 名: DMA1_Channel7_IRQHandler
*        功能说明: 串口2在DMA方式下的发送中断
*        形    参: 无
*        返 回 值: 无
*********************************************************************************************************
*/
void DMA1_Channel7_IRQHandler(void)
{

        if(DMA_GetITStatus(DMA1_IT_TC7)==SET) //UART Trans Complete
        {
                DMA_ClearFlag(DMA1_FLAG_TC7);
                //DataHold=0;
                DMA_Cmd(DMA1_Channel7, DISABLE);
        }
}
/*
*********************************************************************************************************
*        函 数 名: DMA1_Channel2_IRQHandler
*        功能说明: 串口3在DMA方式下的发送中断
*        形    参: 无
*        返 回 值: 无
*********************************************************************************************************
*/
void DMA1_Channel2_IRQHandler(void)
{

        if(DMA_GetITStatus(DMA1_IT_TC2)==SET) //UART Trans Complete
        {
                DMA_ClearFlag(DMA1_FLAG_TC2);
                //DataHold=0;
                DMA_Cmd(DMA1_Channel2, DISABLE);
        }
}
/*
*********************************************************************************************************
*        函 数 名: USART1_IRQHandler
*        功能说明: 串口1空闲中断
*        形    参: 无
*        返 回 值: 无
* IDLE要由软件序列清除依次读取USART1->SR和USART1->DR
*********************************************************************************************************
*/
void USART1_IRQHandler(void)
{
        uint16_t tmp;
        if(USART_GetITStatus(USART1,USART_IT_IDLE) != RESET)
        {
                DMA_Cmd(DMA1_Channel5, DISABLE); //关闭DMA,防止处理其间有数据

                tmp = USART1->SR;
                tmp = USART1->DR;
                tmp++;

                Uart1_ReceiveSize =USART1_RX_LEN - DMA_GetCurrDataCounter(DMA1_Channel5);
                if(Uart1_ReceiveSize!=0)
                        Uart1_Rx_Flag=1;
                DMA_ClearFlag(DMA1_FLAG_GL5 | DMA1_FLAG_TC5 | DMA1_FLAG_HT5 | DMA1_FLAG_TE5);//清DMA1_Channel5传输完成标志
                DMA_SetCurrDataCounter(DMA1_Channel5, USART1_RX_LEN);
                DMA_Cmd(DMA1_Channel5, ENABLE);     //打开DMA,防止处理其间有数据
        }
}
/*
*********************************************************************************************************
*        函 数 名: USART2_IRQHandler
*        功能说明: 串口2空闲中断
*        形    参: 无
*        返 回 值: 无
* IDLE要由软件序列清除依次读取USART2->SR和USART2->DR
*********************************************************************************************************
*/
void USART2_IRQHandler(void)
{
        uint16_t tmp;
        if(USART_GetITStatus(USART2,USART_IT_IDLE) != RESET)
        {
                DMA_Cmd(DMA1_Channel6, DISABLE); //关闭DMA,防止处理其间有数据

                tmp = USART2->SR;
                tmp = USART2->DR;
                tmp++;

                Uart2_ReceiveSize =USART2_RX_LEN - DMA_GetCurrDataCounter(DMA1_Channel6);
                if(Uart2_ReceiveSize!=0)
                        Uart2_Rx_Flag=1;
                DMA_ClearFlag(DMA1_FLAG_GL6 | DMA1_FLAG_TC6 | DMA1_FLAG_HT6 | DMA1_FLAG_TE6);//清DMA1_Channel6传输完成标志
                DMA_SetCurrDataCounter(DMA1_Channel6, USART2_RX_LEN);
                DMA_Cmd(DMA1_Channel6, ENABLE);     //打开DMA,防止处理其间有数据
        }
}
/*
*********************************************************************************************************
*        函 数 名: USART3_IRQHandler
*        功能说明: 串口3空闲中断
*        形    参: 无
*        返 回 值: 无
* IDLE要由软件序列清除依次读取USART3->SR和USART3->DR
*********************************************************************************************************
*/
void USART3_IRQHandler(void)
{
        uint16_t tmp;
        if(USART_GetITStatus(USART3,USART_IT_IDLE) != RESET)
        {
                DMA_Cmd(DMA1_Channel3, DISABLE); //关闭DMA,防止处理其间有数据

                tmp = USART3->SR;
                tmp = USART3->DR;
                tmp++;

                Uart3_ReceiveSize =USART3_RX_LEN - DMA_GetCurrDataCounter(DMA1_Channel3);
                if(Uart3_ReceiveSize!=0)
                        Uart3_Rx_Flag=1;
                DMA_ClearFlag(DMA1_FLAG_GL3 | DMA1_FLAG_TC3 | DMA1_FLAG_HT3 | DMA1_FLAG_TE3);//清DMA1_Channel3传输完成标志
                DMA_SetCurrDataCounter(DMA1_Channel3, USART3_RX_LEN);
                DMA_Cmd(DMA1_Channel3, ENABLE);     //打开DMA,防止处理其间有数据
        }
}
/**********************************************(END OF FILE)**********************************************/

//初始化示例,使用前必须调用
Uart1_Init();
Uart1_DMA_TxConfig(40);
Uart1_DMA_RxConfig();

Uart2_Init();
Uart2_DMA_TxConfig(40);
Uart2_DMA_RxConfig();

Uart3_Init();
Uart3_DMA_TxConfig(40);
Uart3_DMA_RxConfig();

//Uart Echo Test
/*Uart Data*/
void Uart_Data_Process(void)
{
        uint16_t i;

        if(Uart1_Rx_Flag==1)
        {
                Uart1_Rx_Flag=0;

                for(i=0;i<Uart1_ReceiveSize;i++)
                        Uart1_Tx_Buf[i]=Uart1_Rx_Buf[i];
                DMA_SetCurrDataCounter(DMA1_Channel4,Uart1_ReceiveSize);
                DMA_Cmd(DMA1_Channel4, ENABLE);

        }

        if(Uart2_Rx_Flag==1)
        {
                Uart2_Rx_Flag=0;

                for(i=0;i<Uart2_ReceiveSize;i++)
                        Uart2_Tx_Buf[i]=Uart2_Rx_Buf[i];
                DMA_SetCurrDataCounter(DMA1_Channel7,Uart2_ReceiveSize);
                DMA_Cmd(DMA1_Channel7, ENABLE);

        }

        if(Uart3_Rx_Flag==1)
        {
                Uart3_Rx_Flag=0;

                for(i=0;i<Uart3_ReceiveSize;i++)
                        Uart3_Tx_Buf[i]=Uart3_Rx_Buf[i];
                DMA_SetCurrDataCounter(DMA1_Channel2,Uart3_ReceiveSize);
                DMA_Cmd(DMA1_Channel2, ENABLE);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