寻找性能比TP2274好的4运放

楼主(2025-08-24):
主要用在仪表放大,性能比TP2274好,输入失调电压小于1mv,输入失调电流是pA级别,单电源工作。价格不要太贵,请大家推荐一下,谢谢!

网友A:
OPA4376‌‌,输入失调电压5uV,输入偏置电流0.2pA
OPA4197,输入失调电压100uV,输入偏置电流5pA
LMC6484‌‌,输入失调电压110uV,输入偏置电流0.02pA

网友B:
在根据你的需求,以下是一些性能比TP2274好,输入失调电压小于1mV,输入失调电流是pA级别,且能单电源工作的仪表放大器推荐: - **OPA4376**:输入失调电压5μV,输入偏置电流0.2pA,性能优异,可满足高精度仪表放大需求。价格方面,不同渠道有所差异,如在Digi-Key上单价约为4.07美元,在Mouser上单价约为2.98美元起。 - **OPA4197**:输入失调电压100μV,输入偏置电流5pA,也能较好地满足你的要求。其价格在TI官网显示,1-99个时单价为2.64美元,1000个以上时单价为1.568美元。 - **LMC6484**:输入失调电压110μV,输入偏置电流0.02pA,非常适合对输入电流要求极低的场合。该芯片在TI官网的价格为,1-99个时单价为2.484美元,1000个以上时单价为1.109美元。 - **AD8231**:输入失调电压15μV,偏置电流500pA,具有软件可编程增益功能,特别适合要求在宽温度范围内具有高精度性能的应用。AD8231的价格在Analog Devices官网显示为1ku(1000个)起,单价为2.01美元。 - **AD8220**:输入偏置电流10pA(最大值,B级),输入失调电流0.6pA(最大值,B级),是第一款单电源、JFET输入仪表放大器,针对高性能、便携式仪器的需要而设计。但价格相对较高,在Newark Electronics上,1个的价格为10.29美元,100个以上时单价为5.17美元。 - **AD8236**:输入偏置电流1pA,输入失调电流0.5pA,最大电源电流为40μA,适合电池供电应用。其输入失调电压为3.5mV,虽略高于其他几款,但也在可接受范围内。

网友C:
只要求失调电压电流,不要求带宽的话,chopper stabilized OP AMP 更符合你的要求,还便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