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电流采用问题

楼主(2025-08-25):
我想识别一个负载工作状态,用电流表测试负责工作时200mA 不工作时40mA(含其他功耗),我想在电路串联一个0.1欧的电阻。进行采样,电路如何实现,如果转换为高低电平让单片机识别

网友A:
200mA 40mA经过0.1Ω电阻压降分别是20mV和4mV,用运放放大至2V和0.4V,然后进比较器,比较器输出的就是数字电平了.因为是小信号放大,建议选取低输入失调电压或者有调0端的运放,分两级放大.

网友B:
引用 网友A:
200mA 40mA经过0.1Ω电阻压降分别是20mV和4mV,用运放放大至2V和0.4V,然后进比较器,比较器输出的就是数字电 ...

chopper stabilized operational amplifier 无需调零。

网友C:
不考虑用INA199这类的电流测量OPA吗?简单好用也不贵。

网友D:
你把电阻串在负极,单片机直接采样就可以实现

网友E:
你的方案可以,电阻后用个差分放大、滤波就可以了。

网友F:
判断点最好是在中点,即大于120mA表示工作,否则表示不工作。
串联一个1欧(压降120mV)的电阻假如不会对负载工作有影响的话,可以用三极管实现,可参考我发的帖子.
串联0.1欧(压降20mV)就要用到运放或比较器了,lm358 lm393都很便宜,能满足要求。

网友G:
直接用一片 MAX4172 , 就完美解决。

网友H:
建议没必要用硬件电路处理,应为条件不充分,根据你的负载电流只有200ma,可以直接用大一点的电阻采样(10欧也只有0.4W),直接用单片机AD读电压值判断即可。如条件不允许可用运放放大后,AD读取或加一级运放比较后送IO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