很多单片机的书或者开发板教程的说,C语言零基础也能学,可是我发现最好先学C语言

楼主(2025-08-25):
很多单片机的书或者开发板教程的说,C语言零基础也能学。然后我下载了电子书,或者借了几个单片机实体书,发现,书里,或者开发板教程里,关于C语言的内容,教的也不好,属于死记硬背。教的没有章法。

可是我发现最好先学C语言。。

哎,不好混过去啊。

C语言的教程,也别找的太牛的,最好找那么中下水平的要求的。毕竟咱是自学,周围也没有什么会的人。
如果是学校,和学的好的同学交流的机会就多。

网友A:
先把数据类型(对应存储)搞清楚,再把程序结构搞清楚,然后就去调试学习参考例程,这样学起来是很快的,有条件的话,拜一个有经验的师傅是最好的

网友B:
零基础不能学的,就是人不能学的。
只要是人,天生就没可能有啥你讲的“基础”。

网友C:
单片机的学习有几大块,其一是基本电路知识的学习,基本交直流电路分析原理要知道,其二是基本的电子电路知识,至少要搞得清晶体管基本电路的简单计算或者估算。其三是基本的数字电路要知道,开关电路触发器,基本数字电路的基础知识。这些都是基础知识需要提前学习。不难,但也需要时间。其次就是基本的实践知识,简单仪表的使用了。在这些基础上再学习C语言其实很简单。道理吗很简单:跟人说人话,跟机器就得说他的语言---必须得背下来的原因在此。单片机用到的C只是C的一部分,并不算复杂。学不下来单片机的人其实大部分都不是因为C语言,而是前面那些要求的东西,理解或者掌握不了。

网友D:
如果完全没有编程基础还是先学c语言把基本的流程逻辑搞清楚。

网友E:
没有计算机基础,学啥语言都困难啊

网友F:
还有三天精通单片机C语言编程的呢,你信不?

网友G:
C语言是编程中最基础的语言啦,如果你要走这个行当的路,我建议还是认真学学,花不了太多时间的。

网友H:
引用 网友G:
C语言是编程中最基础的语言啦,如果你要走这个行当的路,我建议还是认真学学,花不了太多时间的。

人家都一个月了,还在纠结“零基础”。。。

真正意义上的“零基础”是学不会的。
因为,首先要识字,并认识26个E文字母,
还要会敲键盘打字,“君子”是学不会的,因为“君子动口不动手”嘛
还要会电脑的基本操作。
还要有基本的逻辑思维判断能力,不然出现Bug,不知从何查起。。
此外,学单片机还要会基本的电子知识,认识元件、读懂原理,
不然“P0口接个共阳7段数码管”就能让你楞个半天,总不会要给每个码农都配一个电工吧?

相信大家都听过这个故事:
曾经蜀地有两个和尚,一个有钱,一个穷的叮当响,二人都有心去浙江普陀山朝拜。。。
一段时间后,穷和尚从浙江朝拜回来了,有钱的还在纠结如何去南海。。。
所以,老祖宗早就明示:临渊羡鱼,不如退而结网,哪怕一开始网不好看。。
用现在的白话讲就是,能动手就别BB。。

网友I:
学习入门级别的开发板  其实确实不要什么基础,0 基础完全够了; 推荐郭天祥的10天学会单片机,他的教程让0基础的容易学懂。   点个灯 写个IIC 写个SPI 写个UART通讯  要啥基础? 基本上就是 常用的几个循环和条件语句以及常用的位运算 甚至连Switch 都很少用。跟着老师学几次 自己动手练练 就会了; 如果纯靠听教程就能会,那才是最大的误区, 教程只带你入门; 还是的靠多练, 只有在练得过程中 遇到不懂的 再去网上搜 才真正的学得进去。 上手入门了,再学指针 结构体之类的,这是STM32标准库最常用的。  单独学C语言 反而比较难,因为比较枯燥, 只有结合开发板 结合LED灯 蜂鸣器,小电机 等等才更好入门。

楼主:
引用 网友D:
如果完全没有编程基础还是先学c语言把基本的流程逻辑搞清楚。

是的,人类二进制的繁荣昌盛。也算是没有骗上帝。

网友J:
没看明白这是想表达什么,你自己不是有答案了吗?

网友K:
会开灯关灯吗?如果会,就从点灯开始吧,别太纠结,电路简单,程序简单,没有学不会的,只有不想学的。

网友L:
如果只停留在听课课,跟着课程做实验,那很难入门的。给自己定一个教程之外的小目标,然后用一切办法实现它,这期间会有大量bug,一个个百度,一个个解决。初学多踩坑,让“事”教人 。

网友M:
楼主提醒得很对:C 语言是 学单片机 的根基,不然学开发板只会照猫画虎。
可以补充一点:建议初学者在学 C 的同时配合仿真环境做一些小实验(比如点灯、延时、循环),这样学到的语法能马上应用,过渡到硬件开发也更自然。

网友N:
楼主天天发帖问怎么零基础学c语言,有这时间问不如多看点书。

网友O:
书买了不少,一本都没看完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