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C8G1K 5脚188数码管 WS2812 驱动问题

楼主(2025-08-25):
因为 5脚188数码管 WS2812渐变呼吸 实时性问题 求助如何同时实现

网友A:
楼主需要知道WS2812级联了多少个,数码管用1ms定时器中断处理。

网友B:
1、可选择TM1638这类专门的数码管驱动IC. 它和ws2812一样只要按需更新一次数据即可。芯片内部会自自动刷新数码管显示。

如果你的数码管硬件电路部分目前无法更改。
2、选择stc8h1k08T 这种带有DMA功能的芯片,封装和你目前使用的芯片一样,程序容易移植。
3、如果ws2812数量不多,6ms内刷新一位数码管也够用了 3位的话刷新频率大概55hz,可以把它们送到定时中断里一起刷新。或者分别设置刷新flag先后更新数据。
4、最后还有个极端的办法:ws2812有个50us低电平reset复位判定,在发送0、1码时序的低电平时间部分<50us都不会中断数据发送,这是个隐藏的小技巧了。  在此期间可以插入数码管的刷新任务。只是这样程序就复杂了些。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需要知道WS2812级联了多少个,数码管用1ms定时器中断处理。

6个WS2812

网友C:
完整发送6个串联的WS2812B数据,不到0.3ms,
而5脚188,意味着一个Pin的扫描至少4ms(按人眼视觉残留约20ms来算)
5个pin(188)+1个(WS2812)=6, 20/6=3ms多上一丢丢。
那么可以开个定时中断3ms,即每次中断扫描一个Pin,WS2812也算一个Pin,
这样既能保证188祼眼视觉不闪,又能保证ws2812不断更。。

网友D:
5脚188数码管需要查理复用方式驱动,要与WS2812分时交叉驱动。

楼主:
引用 网友B:
1、可选择TM1638这类专门的数码管驱动IC. 它和ws2812一样只要按需更新一次数据即可。芯片内部会自自动刷新 ...

大佬 求具体实现程序框架

楼主:
引用 网友B:
1、可选择TM1638这类专门的数码管驱动IC. 它和ws2812一样只要按需更新一次数据即可。芯片内部会自自动刷新 ...

stc8h1k08T  这个T是指什么? 是TTSOP20封装吗

网友C:
引用 楼主:
大佬 求具体实现程序框架

想多了,没有什么IC能直接驱动查理复用的数码管,除了MCU

网友E:
引用 楼主:
stc8h1k08T  这个T是指什么? 是TTSOP20封装吗

T表示带触摸按键功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