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主板吱吱响,点不亮,是电容露气?

楼主(2025-08-26):
有几台工无风扇迷尔机,用了几年之后点不亮了,发现都有个通病,就是接电后主板上有轻微的吱吱响声,似乎是电容漏气,用手轻轻触动一下各电解电容也没发现声音有变化,哪位大神有遇到类似的情况?

网友A:
电脑主板故障及其复杂,吱吱响声可能是电感啸叫,按开机键是否能正常开机?
用热成像检查CPU,GPU与各种芯片温度,用示波器检查信号是否正常、晶振有无起振?

网友B:
是电源部分响吧。

网友C:
通常,电容无论好坏都不会吱吱响,而是可能嘭的一声响。
至于故障,啥可能都有,按规程查就好。

网友D:
如果有使用铁电向材料的X7R、X5R贴片电容,也有可能会产生啸叫的“吱吱”声,是因为铁电向材料有压电效应,当有交变信号通过时容易自身产生振动,连接到电路板上就是“吱吱”的啸叫声,国瓷电容有推出防啸叫的贴片电容器,有遇到电容器啸叫问题可以找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