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h340 TXD引脚的二极管如何做到不影响数据传输

楼主(2025-08-26):
看书说二极管能防止电流倒灌,可是TXD作为数据的发送端,这个二极管是如何做到不影响数据传输的?
求指教

网友A:
在CH340(图中为CH340G)发送高电平时,二极管截止,但是由于单片机端 RXD 默认上拉也是高电平不会有采样问题,而发送低电平时二极管导通,单片机端RXD 接收到低电平,因此可以正常通讯。否则在未通讯时,CH340的TXD是高电平,会将电流倒灌进单片机端。USB的发送脚一般都是强制推挽输出,电流能达到5-10ma,而单片机引脚一般1-2ma,不加二极管USB给单片机供电会灌入电流易烧毁单片机。

网友B:
TTL串口,默认是高电平,TX是做“拉低”电平传递信号,只要其电阻值不是太大,不会影响功能。

网友C:
只是电平的变化,比如现在二极管正极是5V,负极经过压降之后最低还有4.3V,所以也是高电平。正极为0V时,负极截止,也是0V。所以不影响数据的传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