烧毁的电源芯片能看出什么型号嘛

楼主:
如图

网友A(2025-08-26):
糊成这样,就算厂家来了也认不出来啊

网友B:
楼主应该先画个原理图。
从图中看pin2接gnd,pin1接自举电容,pin6接电感。

网友B:
楼主应先画个简单的原理图。从图片上看,pin1接自举电容,pin2接gnd,pin6接电感,为开关电源输出。很可能是RY9121.

网友C:
从外观及实物图分析来看,这是一款常规的DCDC电路。可以使用万用表将这个原理图推出来,然后看下对应的引脚接线。这样可以找出相应的型号或者替代芯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