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详细讲解一下不同时钟下延时、定时自适配问题

楼主(2025-08-27):
请高手们详细讲解一下,STC单片机,在不同时钟频率下,不用改代码,有关延时函数、定时时间、波特率等自适配问题,代码怎么写?最好出一期详细的视频讲解。

网友A:
我的做法·是定义3个常量。
系统时钟频率
指令机器周期数
定时器机器周期数
有了这3个常量可以适配任何51mcu,不用改代码,只改这3个常量。
下面的配置是十速的51mcu。
#define FOSC                7.3728//11.0592        //
#define MACHINE_NUM 2                //定时器
#define M_NUM       2                //程序  SH88F2051 程序是1T,定时器1T/12T可选
#define COVERT(T) ( (T*FOSC+M_NUM) / (M_NUM*2) -1 )

#define _COUNT_560uS_ ((uint16)(-560L*FOSC/MACHINE_NUM))//560uS
        #define _COUNT_560uS_LO        (_COUNT_560uS_ & 0x00FF)
        #define _COUNT_560uS_HI        (_COUNT_560uS_ >> 8)
#define _COUNT_1mS_ ((uint16)(-1000L*FOSC/MACHINE_NUM))//1000uS
        #define _COUNT_1mS_LO        (_COUNT_1mS_ & 0x00FF)
        #define _COUNT_1mS_HI        (_COUNT_1mS_ >> 8)

#define DELAY_uS(DlyTime) do{uint8 nCount;nCount=MIN(MAX(COVERT(DlyTime),1),256);do{}while(--nCount);}while(0)
        //Note:实际延时效果C51                12M         4<= DlyTime <= 514(uS)
        //Note:实际延时效果88F54        16.6M        1<= DlyTime <= 31(uS)
//#if (M_NUM==1)
//        #define delay_1mS() do{ uint8 x=30; do{ DELAY_uS(33.0); }while(--x);        }while(0)
//#else
//        #if(M_NUM==12)
//                #define delay_1mS() do{ DELAY_uS(333.0);DELAY_uS(333.0); DELAY_uS(333.0); }while(0)
//        #else
//                #define delay_1mS() do{ uint8 x=10; do{ DELAY_uS(99.0); }while(--x); }while(0)
//        #endif
//#endif
//#define delay_mS(mSEC) do{uint16 ms=mSEC; do{delay_1mS();WDT_reset();T2CON=0x04;}while(--ms);                }while(0)

网友B:
/*********************************************
   程序名称:延时函数
*********************************************/

//#define MAIN_Fosc 48000000L        //定义主时钟
//#define MAIN_Fosc 44236800L        //定义主时钟
//#define MAIN_Fosc 40000000L        //定义主时钟
//#define MAIN_Fosc 36864000L        //定义主时钟
//#define MAIN_Fosc 35000000L        //定义主时钟
//#define MAIN_Fosc 33177600L        //定义主时钟
//#define MAIN_Fosc 30000000L        //定义主时钟
//#define MAIN_Fosc 27000000L        //定义主时钟
//#define MAIN_Fosc 24000000L        //定义主时钟
//#define MAIN_Fosc 22118400L        //定义主时钟
//#define MAIN_Fosc 20000000L        //定义主时钟
//#define MAIN_Fosc 18432000L        //定义主时钟
#define MAIN_Fosc 12000000L        //定义主时钟
//#define MAIN_Fosc 11059200L        //定义主时钟
//#define MAIN_Fosc 6000000L        //定义主时钟
//#define MAIN_Fosc 5529600L        //定义主时钟

void Delay(unsigned int ms)//注:ms_max=65536
{
        unsigned int i;
        do
        {
//                i=MAIN_Fosc/96000L; //STC89_12T
//                i=MAIN_Fosc/48000L; //STC89_6T
//                i=MAIN_Fosc/14000;  //STC12
//                i=MAIN_Fosc/13000;  //STC15
                i=MAIN_Fosc/10000;  //STC8
//                i=MAIN_Fosc/6030;   //STC32
                while(--i);
        }
        while(--ms);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