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各位大神分析电流信号接收电路

楼主:
上图为设计的电流信号接收电路,CS为霍尔电流传感器输出的电流信号,经电阻转换为电压信号后放大,再经过后级绝对值电路完成负电压处理后送入单片机AD采样口。AD采样参考电压为2.5V,CS范围为-30ma-+30ma。目前经过测试,计算数值基本正确,但采样数据震荡严重,请问是否是电路设计问题?万分感谢您的解答!

网友A(2025-08-28):
求助,坐等解答

网友B:
从电路设计和实际测试现象来看,采样数据震荡严重可能由以下几方面电路设计相关原因导致,以下逐一分析并给出解决建议:  ### 电源滤波与退耦问题 - **问题分析**:电路中运放(OP07C)的电源引脚虽有0.1μF滤波电容,但可能存在滤波效果不佳情况。一方面,电容容量相对较小,对于电源中的低频纹波抑制能力有限;另一方面,若电容布局不合理,远离运放电源引脚,会使电源到运放的布线引入额外干扰,影响运放稳定工作,进而导致信号放大过程中出现震荡。另外,整个电路的电源(VDD、-VDD 等)如果本身存在纹波或者受其他电路干扰,也会通过电源耦合到信号通路。  - **解决建议**:在每个运放的电源引脚旁,增加一个10μF的钽电容或电解电容(注意电容耐压和极性,若为双电源运放,-VDD 侧也对应增加),与现有0.1μF电容形成高低频滤波组合,更好地滤除电源纹波。同时,检查电源布线,确保电源走线短而粗,且远离高频干扰源(如功率电路、时钟电路等 ),必要时对电源进行单独的滤波处理,比如在电源入口处增加π型滤波网络。  ### 信号滤波环节不足 - **问题分析**:输入信号CS转换为电压信号后,虽有一些滤波电容(如C126等 ),但可能对信号中的高频干扰抑制不够。霍尔电流传感器输出的电流信号可能混入高频噪声,经过电阻转换和运放放大后,这些噪声被放大,而后级绝对值电路也会对噪声有一定的传递,最终导致AD采样到震荡数据。另外,电路中的电阻、电容参数搭配若不合理,可能形成自激震荡,尤其是运放组成的放大和绝对值电路,存在一定自激风险。  - **解决建议**:在信号进入第一级运放(U27)之前,即CS信号经过R89、R91、C126组成的滤波电路后,可适当增大C126的容量,比如改为1μF或10μF(根据信号频率特性调整,需保证有用信号带宽不受过多影响 ),增强对输入信号的滤波效果。对于运放电路,检查运放的相位补偿情况,OP07C是需要外部适当相位补偿的运放,可参考其数据手册,在运放反馈回路或合适位置增加补偿电容,一般可先尝试在第一级运放U27的反馈电阻R85两端并联一个几十pF到几百pF的小电容(如100pF ),观察震荡是否改善,后续多级运放(U28、U29 )也可做类似尝试,以消除运放自激导致的信号震荡。  ### 布线与接地问题 - **问题分析**:电路中的接地(AGND)如果存在环路或者布线混乱,会导致地电位不一致,形成干扰电流,从而影响信号质量。比如各个运放的AGND连接如果不是单点接地或者接地路径过长、阻抗过大,不同位置的地电位有差异,信号在传输和放大过程中就会引入共模干扰,表现为采样数据震荡。另外,信号走线如果与干扰源(如大功率器件、高频时钟线等 )平行且间距过小,会发生电磁耦合,拾取干扰信号。  - **解决建议**:优化接地设计,采用单点接地或串联单点接地(根据信号频率,低频信号适合单点接地)方式,确保所有AGND尽可能在一个低阻抗的接地点汇合,减小地电位差。检查信号布线,将敏感的信号走线(如CS转换后的电压信号走线、运放输出信号走线等 )与干扰源走线远离,必要时进行屏蔽处理,比如在信号走线两侧布置接地的屏蔽线,或者使用屏蔽层将信号线缆包裹(如果是PCB布线,可在信号层相邻层做完整地平面)。   ### 元件参数与选型匹配问题 - **问题分析**:运放OP07C本身的带宽、 slew rate(转换速率 )等参数,如果与实际信号频率和放大需求不匹配,可能在信号变化较快时无法及时响应,导致信号失真和震荡。另外,电路中的电阻精度、电容精度以及温漂等特性,若不一致,在温度变化或信号变化时,也可能引起电路参数波动,造成信号不稳定。  - **解决建议**:查看OP07C数据手册,确认其带宽(OP07C带宽较低,约0.6MHz )是否满足信号处理需求,若信号中存在较高频率成分,可考虑更换带宽更高、转换速率更快的运放,比如AD822等(但需注意供电、失调等参数匹配 )。对于电阻、电容,尽量选用精度高、温漂小的元件,比如金属膜电阻、C0G材质电容等,保证电路参数的稳定性,减少因元件自身特性导致的信号震荡。   除了电路设计方面,还可从软件角度辅助改善,比如对AD采样数据进行数字滤波(如滑动平均滤波、卡尔曼滤波等 ),但前提是先尽量从硬件电路上解决根本的干扰和震荡问题,再结合软件滤波进一步优化采样结果 。

网友C:
第一级放大倍数降到10,向后级分担一点。
给R85上并联一个小小电容。
以上两个方案就可以了。

网友D:
最后一级运放电路有问题,你应该采用标准的差分电路,要增加2个电阻。

网友E:
OP07可以考虑换换高速型号。

网友A:
引用 网友C:
第一级放大倍数降到10,向后级分担一点。
给R85上并联一个小小电容。
以上两个方案就可以了。

按照您的方法试过了,不管用,数据还是不稳定

网友A:
引用 网友D:
最后一级运放电路有问题,你应该采用标准的差分电路,要增加2个电阻。

能描述下理论推导过程吗?这样会不会影响绝对值电路的功能,数值计算错误?

网友D:
引用 网友A:
能描述下理论推导过程吗?这样会不会影响绝对值电路的功能,数值计算错误?

看看教科书关于运放的基础知识,你这级同向放大倍数为2,反向放大倍数为1。所以波形如我所画。差分放大是不管同相反相都是同样的放大倍数。
假如仅仅取绝对值,这个错误影响不大。假如是计算有效值或平均值,就影响非常大。

网友D:
上面的回帖脑袋短路把绝对是理解为最大值了。
最大值这电路才影响不大,毕竟是简单的线性关系,
假如是求取真有效值或平均值,那就会数据震荡严重。

网友F:
绝对值电路部分,是没问题的, 负半周U28工作, 正半周U28不工作,所以不能分开计算U28/U29.
振荡原因, 你用OP07驱动100nF的电容,感觉不可靠. 去掉试试, 或者换小二个数量级试试.
不知测量电流的频率在什么范围,OP-07一般用在低频.

网友D:
引用 网友F:
绝对值电路部分,是没问题的, 负半周U28工作, 正半周U28不工作,所以不能分开计算U28/U29.
振荡原因, 你用OP ...

你的分析错误。正半周D34导通,负半周D37导通,U28一直工作。所以可以分开计算U28/U29.
你和楼主可能都看过关于精密整流的电路,里面是有一个利用正负半周放大倍数不同做精密整流的。但分析电路要看整体。
100nF电容直接接运放输出确实有问题,应该通过一个电阻接运放输出。

网友G:
度娘可以查结果吗?

网友A:
引用 网友D:
你的分析错误。正半周D34导通,负半周D37导通,U28一直工作。所以可以分开计算U28/U29.
你和楼主可能都 ...

运放输出端串接了1k电阻至AD端口,还是不行,震荡依然存在

网友A:
引用 网友G:
度娘可以查结果吗?

度娘不好用,急需一个电路分析的大模型AI

网友H:
霍尔的特性就是这样,因为电会产生磁场,叠加到元件上,还有地磁的影响

网友I:
不要盲目的胡乱加电容,C124应该去掉。

网友D:
引用 网友A:
运放输出端串接了1k电阻至AD端口,还是不行,震荡依然存在

你这电路最主要的问题是第3级不是差分电路。
怎么还没验证?加2个电阻应该不难吧?
实在不信,你挂个示波器看看波形,是不是如我所画。
另外输出直接接电容也是违反设计原则的。

网友A:
引用 网友D:
你这电路最主要的问题是第3级不是差分电路。
怎么还没验证?加2个电阻应该不难吧?
实在不信,你挂个示 ...

加两个10k电阻,输出计算数值不对

网友D:
引用 网友A:
加两个10k电阻,输出计算数值不对

楼主总是说得不明不白。要仔细梳理下自己的调试过程,说不定不用求助就能自己解决。
有了问题不是仅仅一个图,虽然这图明显有我提到几处问题。
1:给ad的波形实测是否和设计相符。如不符,实际硬件是不是和原理图不一致(l连接错误,元件错误)。维修阶段都要做这步,更何况设计调试阶段。
2:数值到底是啥数值(最大值、有效值、平均值)?采用何种方式计算?输入信号的频率范围?采样率多少?软件滤波等。

网友I:
引用 网友D:
楼主总是说得不明不白。要仔细梳理下自己的调试过程,说不定不用求助就能自己解决。
有了问题不是仅仅一 ...

1,提问者没说波形不对,只说震荡了,不管波形对不对都不应该震荡。

2,有效值平均值最大值都是后续处理电路的事情,跟这个电路无关。

总之,懂就说,不懂就不要发言。

网友F:
不用加电阻.  绝对值电路是对的.
可以看下面的图, 如有不同看法可讨论.

仿真输入信号是50HZ. 振幅是0.1Vp, (为了不让Vos Ios影响仿真使用了LTC1051)

当输入为正电平时, 可以简化为: (D1导通,D2截止)

当输入为负电平时, 可以简化为: (D1截止,D2导通)

网友D:
引用 网友F:
不用加电阻.  绝对值电路是对的.
可以看下面的图, 如有不同看法可讨论.

谢谢你的分析。
我确实错了。在输入ui为负时,没考虑到R2上有电流。楼主这部分电路是正确的。
R1的压降=-ui
Ir2=Ir4*1/2=Ir1*1/3
Ir4=Ir1*2/3
因此R4的压降是R1的2/3,U1A输出也是R的2/3=-ui*2/3.
Ir3=Ir2=Ir1*1/3,因此R3的压降是R1的1/3=-ui*1/3.
U1B输出=U1A输出+R3的压降=-ui