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C奇怪现象 串口发送简单的HEX单个数据程序卡死了

楼主:
STC  开天斧 三

先用圈圈的USB开发板测试
  8个按键分别发送8个不同的HEX数据
只能按一次发送正确
第二次就发不出去了
今天很早就起床
用开天斧三开发板 改了一下例程字符串收发程序
用P3.2 P3.3 P3.4 P3.5
分别发送4个不同的HEX数据
也是卡死在发送函数(猜的,等一下点亮一个LED试试)

/*************  功能说明    ************************/
              #include     "stc8h.h"       //包含此头文件后,不需要再包含"reg51.h"头文件
              #define      MAIN_Fosc       11059200L   //定义主时钟(精确计算9600波特率)
              typedef      unsigned char   u8;
              typedef      unsigned int    u16;
              typedef      unsigned long   u32;
              #define      Baudrate1           9600L
              #define      UART1_BUF_LENGTH    64
              sbit         InttPut0=P3^2;
              sbit         InttPut1=P3^3;
              sbit         InttPut2=P3^4;
              sbit         InttPut3=P3^5;
              u8           TX1_Cnt;    //发送计数
              u8           RX1_Cnt;    //接收计数
              bit          B_TX1_Busy; //发送忙标志
              u8           kcounter,kstatus;     //按键计数标志 按键状态标志
/****************按键计数器状态寄存器归零*************/
              void RstKey()
              {
              kcounter=0;                        //按键计数器归零
              kstatus=0;                         //状态寄存器归零
              }
/*****************按键低电平检测函数*****************/
              void   LowVoltKey(void)            //按键计数器状态标志加一
              {
              kcounter++;
              kstatus++;
              _nop_();                           //延时
              }
/*****************按键高电平检测函数*****************/
              void    HighVoltKey(void)          //按键计数器加一 状态标志归零
              {
              kcounter++;                        //按键计数器加一
              kstatus=0;                         //按键状态标志归零
              _nop_();                           //延时
              }
//========================================================================
// 函数: void PrintHex(u8 puts)
// 描述: 串口1发送字符串函数。
// 参数: puts:  Hex.
// 返回: none.
// 版本: VER1.0
// 日期: 2014-11-28
// 备注:
//========================================================================
              void Send(u8 puts) //发送一个字符串
              {
              B_TX1_Busy = 1;
              SBUF = puts;
              while(B_TX1_Busy);
              }
//========================================================================
// 函数: SetTimer2Baudraye(u16 dat)
// 描述: 设置Timer2做波特率发生器。
// 参数: dat: Timer2的重装值.
// 返回: none.
// 版本: VER1.0
// 日期: 2014-11-28
// 备注:
//========================================================================
              void SetTimer2Baudraye(u16 dat)  // 选择波特率, 2: 使用Timer2做波特率, 其它值: 使用Timer1做波特率.
              {
              AUXR &= ~(1<<4);    //Timer stop
              AUXR &= ~(1<<3);    //Timer2 set As Timer
              AUXR |=  (1<<2);    //Timer2 set as 1T mode
              T2H = dat / 256;
              T2L = dat % 256;
              IE2  &= ~(1<<2);    //禁止中断
              AUXR |=  (1<<4);    //Timer run enable
              }
//========================================================================
// 函数: void UART1_config(u8 brt)
// 描述: UART1初始化函数。
// 参数: brt: 选择波特率, 2: 使用Timer2做波特率, 其它值: 使用Timer1做波特率.
// 返回: none.
// 版本: VER1.0
// 日期: 2014-11-28
// 备注:
//========================================================================
              void UART1_config(u8 brt)    // 选择波特率, 2: 使用Timer2做波特率, 其它值: 使用Timer1做波特率.
              {
    /*********** 波特率使用定时器2 *****************/
              if(brt == 2)
               {
               AUXR |= 0x01;       //S1 BRT Use Timer2;
               SetTimer2Baudraye(65536UL - (MAIN_Fosc / 4) / Baudrate1);
               }
/*********** 波特率使用定时器1 *****************/
               else
               {
               TR1 = 0;
               AUXR &= ~0x01;      //S1 BRT Use Timer1;
               AUXR |=  (1<<6);    //Timer1 set as 1T mode
               TMOD &= ~(1<<6);    //Timer1 set As Timer
               TMOD &= ~0x30;      //Timer1_16bitAutoReload;
               TH1 = (u8)((65536UL - (MAIN_Fosc / 4) / Baudrate1) / 256);
               TL1 = (u8)((65536UL - (MAIN_Fosc / 4) / Baudrate1) % 256);
               ET1 = 0;    //禁止中断
               INTCLKO &= ~0x02;   //不输出时钟
               TR1  = 1;
               }
    /*************************************************/

              SCON=(SCON&0x3f)|0x40;//UART1模式,0x00:同步移位输出,0x40:8位数据,可变波特率,0x80:9位数据,固定波特率,0xc0: 9位数据,可变波特率
//  PS  = 1;    //高优先级中断
              ES  = 1;    //允许中断
              REN = 1;    //允许接收
              P_SW1 &= 0x3f;
              P_SW1 |= 0x00;      //UART1 switch to, 0x00: P3.0 P3.1, 0x40: P3.6 P3.7, 0x80: P1.6 P1.7, 0xC0: P4.3 P4.4
//  PCON2 |=  (1<<4);   //内部短路RXD与TXD, 做中继, ENABLE,DISABLE

              B_TX1_Busy = 0;
              TX1_Cnt = 0;
              RX1_Cnt = 0;
              }
//========================================================================
// 函数: void main(void)
// 描述: 主函数。
// 参数: none.
// 返回: none.
// 版本: VER1.0
// 日期: 2014-11-28
// 备注:
//========================================================================
              void main(void)
              {
               P_SW2|=0x80;  //扩展寄存器(XFR)访问使能
               P0M1 = 0x30;   P0M0 = 0x30;   //设置P0.4、P0.5为漏极开路(实验箱加了上拉电阻到3.3V)
               P1M1 = 0x30;   P1M0 = 0x30;   //设置P1.4、P1.5为漏极开路(实验箱加了上拉电阻到3.3V)
               P2M1 = 0x3c;   P2M0 = 0x3c;   //设置P2.2~P2.5为漏极开路(实验箱加了上拉电阻到3.3V)
               P3M1 = 0x50;   P3M0 = 0x50;   //设置P3.4、P3.6为漏极开路(实验箱加了上拉电阻到3.3V)
               P4M1 = 0x3c;   P4M0 = 0x3c;   //设置P4.2~P4.5为漏极开路(实验箱加了上拉电阻到3.3V)
               P5M1 = 0x0c;   P5M0 = 0x0c;   //设置P5.2、P5.3为漏极开路(实验箱加了上拉电阻到3.3V)
               P6M1 = 0xff;   P6M0 = 0xff;   //设置为漏极开路(实验箱加了上拉电阻到3.3V)
               P7M1 = 0x00;   P7M0 = 0x00;   //设置为准双向口
               UART1_config(1);    // 选择波特率, 2: 使用Timer2做波特率, 其它值: 使用Timer1做波特率.
               EA = 1; //允许总中断
               while (1)
               {
                RstKey();
                for(;kcounter<5;)                 //按键循环5次
                {
                 if(!InttPut0)                      //按键低电平
                 {
                 LowVoltKey();
                 }
                 else if(~!InttPut0)               //按键高电平
                 {
                 HighVoltKey();
                 }
                }
                if(kstatus>=4)                    /*按键状态标志大于等于3为有效值*/
                {                                /*循环检测 */
                Send(0X01);
                P2=0X01;
                }
//1
                RstKey();
                for(;kcounter<5;)                 //按键循环5次
                {
                 if(!InttPut1)                      //按键低电平
                 {
                 LowVoltKey();
                 }
                 else if(~!InttPut1)               //按键高电平
                 {
                 HighVoltKey();
                 }
                }
                if(kstatus>=4)                    /*按键状态标志大于等于3为有效值*/
                {                                /*循环检测 */
                Send(0X02);
                P2=0X02;
                }
//2
                RstKey();
                for(;kcounter<5;)                 //按键循环5次
                {
                 if(!InttPut2)                      //按键低电平
                 {
                 LowVoltKey();
                 }
                 else if(~!InttPut2)               //按键高电平
                 {
                 HighVoltKey();
                 }
                }
                if(kstatus>=4)                    /*按键状态标志大于等于3为有效值*/
                {                                /*循环检测 */
                Send(0X04);
                P2=0X04;
                }
//3
                RstKey();
                for(;kcounter<5;)                 //按键循环5次
                {
                 if(!InttPut3)                      //按键低电平
                 {
                 LowVoltKey();
                 }
                 else if(~!InttPut3)               //按键高电平
                 {
                 HighVoltKey();
                 }
                }
                if(kstatus>=4)                    /*按键状态标志大于等于3为有效值*/
                {                                /*循环检测 */
                Send(0X08);
                P2=0X08;
               }
//4
    }
}

网友A(2025-08-30):
你没有开串口发送中断, void Send(u8 puts) //发送一个字符串               {               B_TX1_Busy = 1;               SBUF = puts;               while(B_TX1_Busy);               } B_TX1_Busy永远不会等于0,正确的方法是{ SBUF = puts;  while(!TI);   TI = 0;

网友B:
要改成这个样子才可以

             void Send(u8 puts) //发送一个字符串
              {
              SBUF = puts;
              while(!TI);
              TI=0;
              }

范例程序 bit busy;是全局变量
不是寄存器位检测标志
void UartSend(char dat)
{
    while (busy);
    busy = 1;
    SBUF = dat;
}

网友C:
你没有开串口发送中断, void Send(u8 puts) //发送一个字符串

网友C:
你没有开中断, void Send(u8 puts) //发送一个字符串

网友D:
上位机向下位机发数据卡死:检查驱动程序,与单片机的关系较小
下位机向上位机发数据卡死:单片机串口寄存器、中断配置有问题
具体用示波器或逻辑分析仪捕捉信号数据才能知道什么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