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lc新人发表三挡电机顺序启动梯形图

楼主:
plc小白:
       本程序为S7——v16编制,主要功能是低速启动按钮控制低速电动机,
中速启动按钮启动时低速电机转5秒后,中速电动机起动。
高速启动按钮启动时低速电机转5秒后,然后中速电动机起动5秒后,
高速电机才能启动。
       梯形图见图片

网友A(2025-10-23):
这是博图的么

网友B:
你标注错了,置位是--(S)--,表示SET;复位是--(R)--,表示RESET

网友B:
接上贴置位复位。并且这个程序(程序3中)写的转速转到高速之后切换不了其他的转速了,并且只能通过一键停止才能退出高速状态。建议可以写一下三个转速之间相互切换的逻辑

网友C:
我有一个程序方案,用一个字节变量作为步上限,如果按下慢速启动,就是设置这个变量为1,当前步值为1,如果按下中速启动,就是设置步上限为2,当前步值为1,如果按下快速启动,就是设置步上限为3,步值为1。
另一个变量就是当前步,当为1时,启动慢速电机,关中高速电机、如果是2就是启动中速电机,关高速电机,如果是3就是启动快速电机。还有一个判断一下当前步是否大小于上限,如果是就把当前步改为上限值。
5秒定时,自复位,这样每隔5秒产生一个上升沿,如果是0就是关所有电机。
一个变量作为判断步加还是 步减,如果按下的是慢速、中速和高速、就是加,如果按下的是停止,就是减。
这样,如果按下中速电机启动,置步上限为2,当前步值为1,复位一下定时器,过5秒后,一个脉冲使步值加1,变为2,然后中速电机启动。步值等于上限,它就锁在2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