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有多功能单片机学习开发系统的板子

楼主(2025-08-30):
像这种型号的应该是9V的电源。还有一次我不小心我用15V的电源插上之后然后就烧板了。不知道还能不能修?看看哪位大神有没有?

网友A:
检查9V转5V电路以及电容损伤情况,具体要有原理图。

网友B:
就算是5V超到15V,也可以修复如原来一样。

网友C:
单片机开发板,本来就是用来折腾的,建议把DIP直插的IC拔下来,只保留MCU主芯片,尽量趋近最小系统,测一下石英晶体振荡

网友D:
51hei出品的板子,直接找管理员要原理图吧;
如果提升自己,练练手,自己画一块小板子吧

网友E:
应该是电源部分坏了。主芯片坏了就换。其他双列直插芯片也好更换!

网友F:
有万用表就可以自己干的,这类问题很简单。

网友G:
看 这个板子的器件,大部分本身耐压就够高, 我估计 90% 就是更换个 稳压器件 就可以了。 但图中看不清楚 稳压/LDO 器件。

网友H:
9V插15V会烧?7805不至于这么脆弱吧,顶多温度高点,搞到你察觉之前应该不会有问题吧

网友I:
别折腾了。。
这个板当初设计的不是很合理,
直接5V供电,无防反接,无稳压(7805),按下电源开关后,5V电压直接送到所有的IC的VDD脚上,
所以,当接入15V时,你说这些IC能活下来的还有几个?
买个新的、做个核心板都不用这么贵。。。
况且还是旧的12T的MCU,更没必要了。

网友J:
我有一块一模一样的板子,楼主很显然是个新手,见坏的就扔是要不得的,

把你所具备的认知去了解它,拆解它,分析它,等你把它修好,你的技术无

疑上了几个台阶了,高手都是这样过来的,别听楼上瞎bb,说扔的人没有走

过这样的路,永远成不了高手

楼主:
引用 网友J:
我有一块一模一样的板子,楼主很显然是个新手,见坏的就扔是要不得的,

把你所具备的认知去了解它,拆 ...

谢谢楼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