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电源关掉,LED灯还是亮着的。

楼主:
数码管也关掉了,LED灯始终亮着。

网友A(2025-08-31):
仿真最后一个状态没有刷新,单片机程序加个消隐程序.不然不会自动刷新,当然这个不影响你下次仿真,仿真的时候LED该根据程序亮就会怎么亮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仿真最后一个状态没有刷新,单片机程序加个消隐程序.不然不会自动刷新,当然这个不影响你下次仿真,仿真的时候 ...

这个LED怎么会亮,我连程序都有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仿真最后一个状态没有刷新,单片机程序加个消隐程序.不然不会自动刷新,当然这个不影响你下次仿真,仿真的时候 ...

因该不是这个问题

网友C:
这只是一个模拟。把电路放到面包板上再试一次。

网友D:
你是怎么把电源关掉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C:
这只是一个模拟。把电路放到面包板上再试一次。

面包板不会用啊

网友E:
仿真软件的bug,不用理会

网友D:
真的电路除非你插着仿真器不可能有LED灯会亮,我寻思着你也不会用仿真器吧。

网友F:
这是protuse的老毛病了,刷新一下应该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