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大师,这是什么元件,两条外引线

楼主(2025-08-31):
电扇里的,电容有这样标注的码?手机发不了图?“F-224”,输入电压24V,输出电压+3.5V+-1KVDC,-3.5V+-1KVDC

网友A:
负氧离子发生器核心部件,通常其税率较高。

网友B:
是不是这个东西?   这是升高压器件 不知道为何装电扇里?

网友C:
感觉这玩意就是个臭氧发生器,靠电弧放点电离空气,起到净化空气的目的,所以放在风扇里就可以理解了。或车载电器里?

网友D:
引用 网友A:
负氧离子发生器核心部件,通常其税率较高。

是智商税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