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线供电+三相无刷驱动出现呼吸掉电和卡死问题,求助调试思路

楼主(2025-08-31):
各位大神好,我目前在做一个小项目:
架构:无线供电模块  → 无刷电机驱动板(三相无感)
参数:无线端输出约 9V/1.5A,电机带载匀速运转阶段电流约 1.1A,启动阶段峰值 1.4A。
环境:电机工作在液体中,每隔一分钟换一次方向,运行时间通常 <10分钟。
遇到的问题:
在电机换向阶段偶发卡死,电机发出“嗯嗯嗯”声,约 3–5 秒后自己恢复。
无线接收端偶发“呼吸”——启动时会突然断输出然后在恢复呼吸状态循环这一过程
使用直流电源给驱动板供电则没有这种异常,使用电子负载测试无线端也很稳定
已尝试的措施:
在驱动板和无线模块之间增加 π 滤波(电容+电感),效果有限。
加入 NTC 热敏电阻(2.5Ω),缓解启动浪涌。
在驱动板和无线模块之间增加bunk模块,还是会出现卡死的现象
卡死的异常情况是随机出现的,有时是刚开始老化就出现,大部分是老化一段时间就出现,十几分钟或者几个小时才出现都有可能完全随机

希望有经验的前辈帮忙分析下思路,感谢!

网友A:
“在驱动板和无线模块之间增加 π 滤波(电容+电感),效果有限”。如果这个部分改成并联9V可充电电池会怎么样(相当于UPS的形式)?

网友A:
“在驱动板和无线模块之间增加 π 滤波(电容+电感),效果有限。”这个改成并联9V可充电电池会怎么样?(相当于模拟UPS的稳压)

网友B:
问题似乎是由电源功率不足引起的,因为每次换向时都会出现这种情况。为了验证这一点,你可以测试一下换向时的总电流消耗是多少。

网友C:
这个在液体里,有点像洗衣机,换向前,加点暂停时间,减缓冲击比加滤波有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