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发STM32有国产中文软件吗?性能咋样?

楼主(2025-08-31):
刚开始接触STM32。请问有中文开发软件吗?功能咋样?

网友A:
在百度找个Keil吧,简单好用
其他也有,IAR,stm32cube等等也行

网友B:
本坛就有汉化软件,但个人觉得没有必要用中文的,基本功能会用,其他的边用边学自然就会用了。届时你就不会注意软件是否是中文的了

楼主:
谢谢回复!我的意思不是汉化软件。国内现在有多个厂家推出自己兼容STM32的MCU。也推出相应的开发工具。这类中文界面的开发软件性能怎么样“

网友C:
Keil, IAR 汉化的好用

网友D:
引用 楼主:
谢谢回复!我的意思不是汉化软件。国内现在有多个厂家推出自己兼容STM32的MCU。也推出相应的开发工具。这类 ...

RTT不就是了么

网友E:
KeiL能够用也差不多,只是把C程序转换给单片机工作的识别码运行而已,
IAR,stm32cube等,感觉目的地到了就可以。看自己得心应手。

网友F(2025-12-08):
用keil汉化版的就可以

网友G:
STM32就不是中国的,80%的数据手册都没有中文。
keil汉化版也不是官方的,可能有翻译不准确等问题。

网友H:
引用 网友C:
Keil, IAR 汉化的好用

Keil汉化版,有没有所有的菜单与设置项都汉化的?

网友I:
设计制造业的软件,中国还是比较落后的,
如果想入行,建议还是要有点英文基础,也可以便用边学,
但绝不敢边学边用,因为这是社会。需求是首位的。

网友J(2026-01-08):
IDE就那几个词,汉化了也没意义。最关键的编译器输出的errors & warnings根本就没有汉化的,汉化了你也看不懂。

网友K:
引用 网友G:
STM32就不是中国的,80%的数据手册都没有中文。
keil汉化版也不是官方的,可能有翻译不准确等问题。

有些国产厂也不提供中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