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AS1260C芯片冒烟原因分析

楼主:
求坛里大佬帮忙分析下我的这个电路有问题吗,为什么会冒烟烧掉

原理图

原理图

冒烟位置

冒烟位置

PCB图

PCB图

芯片规格书

网友A(2025-09-01):
不带负载烧吗?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不带负载烧吗?

客户反馈的,但是我这边复刻不了烧冒烟的现象

网友C:
升压拓扑,当没有负载,必然烧驱动,你要模拟客户的非常规操作看看

网友B:
引用 网友C:
升压拓扑,当没有负载,必然烧驱动,你要模拟客户的非常规操作看看

是降压,空载不会烧,然后试了下输出短接也只会芯片过热不会直接冒烟烧

网友D:
芯片质量问题,要么在电源端加TVS或压敏电阻。  把电源调到58V左右快速通断用电源线快速碰开关测试。看看芯片不行的搞两次就坏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D:
芯片质量问题,要么在电源端加TVS或压敏电阻。  把电源调到58V左右快速通断用电源线快速碰开关测试。看看芯 ...

电源端有TVS,然后芯片冒烟位置不固定,其它几路一样的电路也出现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