仿制电源,电压和图纸不一致

楼主:
准备仿制一个线性电源,图纸是网上找的305A.打样回来安装调试的时候遇到问题,图纸上VSS15标注的电压是-15V。
实际测试的时候VSS15电压是-16.2V,重新搭建了简易电路电压还是一致,仿真电路电压也是一样,说明图纸的电压是标注错误,发帖讨论一下。

屏幕截图 2025-09-01

+-15V的运放供电和基准

+-15V的运放供电和基准

屏幕截图 2025-09-01

图纸电压描述

图纸电压描述

屏幕截图 2025-09-01

仿真和实际一致

仿真和实际一致

网友A(2025-09-01):
这个+-15V电压需要对称吗?

网友B:
你这个仿真是有点问题的, LM7815要求最低负载大概是5mA~10mA, 你带个2K负载,电压应该会在15V了.
这是厂家降低成本的电路, 负压电流一般比较小, 所以才这样降成本, 你可以用LM7915来代替Q1Q2R1R2R3.
正负15V, 对称一般要求在0.5V内. 要求不太高. 主要要求稳定.

网友A:
仿制时没有测试,使用了这个负压跟随电路,没有选用LM7915的电源方案,现在板子也开始焊接了,做一版试试

屏幕截图 2025-09-02

网友C:
引用 网友A:
仿制时没有测试,使用了这个负压跟随电路,没有选用LM7915的电源方案,现在板子也开始焊接了,做一版试试

你用Q2来实现正负电压相等本身就是不对称的,微调下R1或R2就行了。

网友D:
电路-16.2V是正确的,标注VSS15估计只是为了命名上看出是跟V15对应的负电压。

网友E:
不用仿真能简单计算。
q105的Ube为0.6V-->R103压降为15.6V-->R104压降为16.5V-->VSS15电位=-0.6-15.6=-16.2V。

网友C:
引用 网友A:
仿制时没有测试,使用了这个负压跟随电路,没有选用LM7915的电源方案,现在板子也开始焊接了,做一版试试

可以在R1上面串一个4148来抵消Q2的Vbe,理论上就能相等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