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MOC3063光耦可控硅驱动可以直接驱动交流接触器吗?

楼主(2025-09-01):
(无正文)

网友A:
MOC3063是过零触发可控硅的专用光耦。最大输出电流的 1A。可以试试直接驱动交流接触器。

网友B:
交流接触器电流是不大,调试用一下应该问题不大,电压220v一开一关会有火狐,
正常的长时间频繁动作都是要加可控硅。
就像固态继电器都是加可控硅的。

网友C:
光耦合器驱动晶体管有额定电流的限制,所以能否驱动交流接触器取决于交流接触器线圈的额定电流是否在光耦合器的额定电流范围内。

网友D:
一个3A 可控硅便宜的很,没必要懂这个脑筋。

网友E:
当然可以,我就这样用过,40A以下的接触器没问题。不过成本也不低,除了抗震动性能比继电器好一些,其他似乎没啥优势

网友F:
线圈通电瞬间的浪涌电流吃得消吗?估计MOC3063 1A 的极限很容易就超过了哟。建议慎用。

楼主:
有找到一款固态继电器芯片AQH0223A,0.9A,这种芯片是专门为驱动交流继电器设计的吧?

网友G:
引用 楼主:
有找到一款固态继电器芯片AQH0223A,0.9A,这种芯片是专门为驱动交流继电器设计的吧?

看3063+Triac和固态继电器哪个成本低用哪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