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1单片机的某个P口不足8位怎么办

楼主(2025-09-01):
在单片机开发过程中,单片机的引脚不足,我们首先想到的是需要更换单片机,譬如用51单片机的P3口驱动一位数码管作静态显示,但缺少P35,其它完整的8位端口也没有,这时候也并不是没有办法解决,我们可以用其它P口的某一位来替换。本文提供了一种解决这个问题的方法。   按照数码管与单片机的接口,a~g、dp接单片机的P30~P37,字段码还采用标准的字段码,由于缺少P35,也就是缺少f段的数据码,这时候可以用P17代替,观察0~9的数字,发现数字1、2、3、7的f段不亮,因此在显示这几个数字时,P17输出1(熄灭),而显示其它数字时,P17输出0(亮)。
/* ch4-12.c - 七段数码管驱动程序  *///==声明区============================================#include<reg52.h>           //包含单片机寄存器定义的头文件
#define SEG P3                            //宏定义,用标识符SEG代替P0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宏定义,用uint代替unsigned int#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宏定义,uchar代替unsigned char
//0~9的共阳数码管段码表code uchar  TAB2[10]={0xc0, 0xf9, 0xa4, 0xb0, 0x99,                                                 0x92, 0x82, 0xf8, 0x80, 0x90};sbit PD5=P1^7;void delay(uint ms);           // 声明延迟函数 //==主程序区========================================
void main(void)                                //主程序开始 {            uchar i;                    //声明无符号整数变量i        while(1)                                 //无穷循环,程序一直跑            for(i=0;i<10;i++)        //显示0-9,共10次            {                          SEG=TAB2[i];        //共阳数码管显示数字0~9                  if((1 == i)||(2 == i)|| (3 == i)||(7 == i))                        PD5 = 1;                   else                           PD5 =0;                   delay(500);            //延迟500*1m=0.5秒          }                                    //for循环结束 }                                                    //主程序结束
//==子程序区==========================================/* 延迟函数,延迟约x*1ms */void delay(uint x)                   //延迟函数开始 {            uint i,j;                           //声明无符号整数变量i,j         for(i=0;i<x;i++)           //计数x次,延迟x*1ms           for(j=0;j<120;j++);  //计数120次,延迟1ms }                                                   //延迟函数结束

可见即使没有完整的8位端口也可以驱动数码管作静态显示,硬件有不足可以用软件来弥补。如果想显示其他字符,也可以作类似的改动。

网友A:
    /* ch4-12.c - 七段数码管驱动程序  */
    //==声明区============================================
    #include<reg52.h>           //包含单片机寄存器定义的头文件
    #define SEG P3              //宏定义,用标识符SEG代替P0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宏定义,用uint代替unsigned int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宏定义,uchar代替unsigned char
    //0~9的共阳数码管段码表
    code uchar  TAB2[10]={0xc0, 0xf9, 0xa4, 0xb0, 0x99,0x92, 0x82, 0xf8, 0x80, 0x90};
    sbit PD5=P1^7;
    void delay(uint ms);           // 声明延迟函数
    //==主程序区========================================
    void main(void)                                //主程序开始
    {
            uchar i;                    //声明无符号整数变量i
            while(1)                                 //无穷循环,程序一直跑
                for(i=0;i<10;i++)        //显示0-9,共10次
                {
                      SEG=TAB2[ i];        //共阳数码管显示数字0~9
                      PD5=  TAB2[ i]&(0x01<<5);
                       delay(500);            //延迟500*1m=0.5秒
                      SEG=0xff;
                      PD5 = 1;
              }                               //for循环结束
    }                                        //主程序结束
    //==子程序区==========================================
    /* 延迟函数,延迟约x*1ms */
    void delay(uint x)                   //延迟函数开始
    {            uint i,j;                           //声明无符号整数变量i,j
             for(i=0;i<x;i++)           //计数x次,延迟x*1ms
               for(j=0;j<120;j++);  //计数120次,延迟1ms
    }                                                   //延迟函数结束

网友B:
spi口接个595扩展一下也可以

网友C:
硬件用电路或芯片扩展,芯片有太多种可根据需要选;
软件复用,这个需要耐和强烈可能到迷的自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