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大佬分析是单片机引脚还是代码问题

楼主:
问题:8*8LCD1602显示日期时间不是乱码就是重叠;
结果图1:

结果图2:

因为文件很多,只截了部分代码,如果不详细请留言,拜托了!

网友A(2025-09-02):
肯定是代码问题!每次写入前把需要的区域擦除一下就行了(写入一串空格),或者直接把显示全部擦除重写即可。

网友B:
只要把端口按实际电路修改一下就行了 万年历汉字1602 ds1302 18B20

网友C:
这种情况是代码问题,也有可能是液晶模块的问题,建议单独测试每一个液晶存储单元(单独只送入第一行和第二行数据观察显示情况)作出判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