使用 STLINK 烧录焊台教程

楼主(2025-09-02):
1. 插入 STLINK 烧录器,系统提示发现硬件。然后打开 st-link_v2_usbdriver.exe 这个文件,
按照提示安装好 usb 驱动。驱动安装好后,在设备管理器里通用串行总线控制器目录下
会有一个 STMicroelectronics STLink dongle 的设备。
2. 安装 STM 系列芯片的烧录程序。点击打开 STM32 ST-LINK Utility_v3.1.0.exe 这个文件,按
照软件提示安装好烧录软件。
3. 把烧录下载器和焊台的 SWD 接口一一对应相连(注意:线序不要连接反了)
STlink 下载器以你的实物为准,线序具体根据你 PCB 板材上面的丝印标识为准
4. 点击打开 STM32 ST-LINK Utility 烧录软件,然后点击 Target 选项然后选择 Connect
子菜单,然后会有如下图所示,代表计算机与焊台控制板连接正常。(连接正常的话会
有如下的 LOG 信息)
5. 然后点击软件 File 选项----open file 载入焊台的固件程序,然后点击 Target 选项---选择
Program 子菜单,会弹出 Download 对话框,然后点击 start 按钮开始烧录。等待软件刷
写完成以后,重新给焊台控制板上电。至此整个烧录过程完成